今天第一天学习FPGA,写了个小程序大家看看那里不对 谢谢了

楼主:
如题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light_led is
port(
                key  : in  std_logic;
                led1 : out std_logic;
                led2 : out std_logic;
                led3 : out std_logic
         );
end light_led;
architecture light of light_led is
begin
        process(key)
        begin
                if key = '0' then
                led1 <='0';
                led2 <='0';
                led3 <='0';
                end if ;
                end process;
end light;

网友:
上面是我的VHDL代码,想实现按键点亮LED灯,我的开发板是led是给低电平亮,大家看看那里不对??

网友:
1、FPGA逻辑和电路有直接关系,不看电路无法说对错。比如key<='0'算按键被按下还是被释放?LED<='0'算点亮还是熄灭?
2、但程序中LED只被置'0'没有被置'1'的肯定不对。

网友:
led<='1',试一下,都不亮就是电路问题,或者程序就没有下进去

网友:
按键没有消抖,输出口只有低电平会出错的。

网友A:
按键抬起来后,灯还亮吗?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只有if,没有else,意味着:假设灯原来是熄灭的,按键之后,灯亮了,然后灯就一直亮着,再也熄不掉了。

网友:
vhdl if要括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抬起来后,灯还亮吗?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只有if,没有else,意味着:假设灯原来是熄灭的,按键之后, ...

正解

网友:
按键去抖没做吧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