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引脚太密,焊接不上

楼主:
画了一个infineon的驱动IC    2ED020I12-F2的封装,这个器件引脚很密,焊接用拖锡的方法拖不开锡,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上点焊锡膏或者松香

网友:
用粘粘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点焊锡膏或者松香

是的,今天找点松香在试试,拖锡烫得太久已经费掉了一块板子了,伤心

网友:
粘贴法?没试过,具体怎么操作的,今天网上学习下这个方法,谢谢

网友B:
跟LQFP 封装相比差不多吗?

网友C:
用热风枪从背面吹。若用烙铁,就先在焊盘上加锡,待焊期间引脚先蘸点焊油后再用烙铁拖应该就可以了。手机主板上的类似引脚用这种方法都能处理

网友:
搞点助焊剂

网友:
有经验的焊接高手把这种芯片的焊接方法称为拉焊,,,
楼主可以揣摩一下练习,,可以反复修复,但要有速度,不要烙铁烫的时间太久了,,

网友D:
如果是恒温烙铁。可以用压贴的方法。先固定四角。再用烙铁头紧紧压住引脚。保持一段时间。根据温度等因素把握一下长短。把所有的引脚都压一遍。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用几次就熟了。没有什么大的振动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是可调温烙铁。把温度调高一些。烙铁头弄干净。干净的烙铁头吸锡性很好。不用助焊剂。稍微上一点锡。刀头一拉。两个引脚之间那一丁点锡自然被吸出来。

网友E:
楼主,找块坏板子,多练练就好了。什么是都是     “熟能出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固定一个引脚,然后加焊锡,很多,拖拖就可以了

拖过了,拖不动,可能跟我画的封装也有关系,焊盘太短了,只比器件引脚长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LQFP 封装相比差不多吗?

感觉差不多,之前用拖锡的办法焊LQFP176的DSP都没那么费劲。估计是我的封装引脚画短了,锡拖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从背面吹。若用烙铁,就先在焊盘上加锡,待焊期间引脚先蘸点焊油后再用烙铁拖应该就可以了。手机主 ...

恩,以后有机会要多学习几种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恒温烙铁。可以用压贴的方法。先固定四角。再用烙铁头紧紧压住引脚。保持一段时间。根据温度等因素把 ...

自己琢磨了一下,先给焊盘上锡,然后换一个细烙铁头,挨个焊,好伤眼睛啊,但是已经费了2个板了,不敢瞎搞了。接下来得好好检查每个引脚虚焊了没,没焊接技术活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块坏板子,多练练就好了。什么是都是     “熟能出巧”

谢谢,换了工作,有大半年没用烙铁了,确实生疏了

网友:
视频里有把板子立起来拖锡的

网友:
楼主的IC的引脚间距才 0.65mm,而现在多数QFP的引脚间距是 0.5mm,如果连 0.65mm都焊不好,就应该多练练了。

焊功是练出来的,可是看看别人是怎么焊的,自己再动手试一下,

网友G:
楼主难道是用尖头去拖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难道是用尖头去拖锡的?

开始用了个比较粗的焊嘴,后来拖不动才换了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