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学习与单片机学习

楼主:
新手上路,请问,学习DSP需要有单片机的基础吗?

网友:
有基础最好

网友A:
谢谢,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看你学DSP针对什么了!像C2000系列的,大多偏向于电机以及工程数字信号的控制,不仅要有单片机基础,还要有数电,电机等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学DSP针对什么了!像C2000系列的,大多偏向于电机以及工程数字信号的控制,不仅要有单片机基础,还要 ...

我刚开始接触的应该是偏向于算法的,我想实现语音信号的加密。
最近用到了一款CSR芯片,上面有一个kalimba DSP,感觉上好像很难改的样子,而且好像偏向于解码。
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学期,请问能不能推荐一款类似的书籍?谢谢啦。我是不是太贪心了,嘿嘿。不好意思了

网友:
下个学期我也要学习DSP,TI的。

网友: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像AM3358这样的芯片到底是DSP还是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