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很弱的问题

楼主:
如图,请问A点的电压多少伏啊

网友:
[这是1:1变压器,理想情况下,1K电阻可以看作在初级接着的

Ua = 200 * 1 /(100+1)

网友:
输入是200V直流?图中标注是“DC200V”。
若是,输出为零。变压器不能传输直流信号。

网友A:
俺原来咋没有看到  “DC” 二字呢

仅这一点之差 , 谬之千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原来咋没有看到  “DC” 二字呢

仅这一点之差 , 谬之千里

是我标错了,是AC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