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LK=n/a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看到很多书里都有这样的写法,而且数据手册里也有,都没有给出具体的n指代什么,a指代什么。请问下坛里的各位高手这句话有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意义啊?

网友:
我不明白,ALCK=N/a,能不能把整段话都贴出来。

网友:
N/A:一般是not available的缩写,就是不可用或不能用
可能是禁用或者未使用ACLK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