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系列例程】2 基本串口收发(中断接收方式)

楼主:
对于串口而言,最基本的就是 收发。
因为本例程系列及我个人的风格,我总是只让例程的功能——同时也就纯粹到 只展示这个功能的最小配置和最少代码。

而对我而言,串口 收发(1字节——因此也就不涉及另外 对 收发的缓冲处理 等 实质上 和 串口基本功能无关的 代码)。
当然大多数时候,我接收都是中断方式,而发送则无此必要——但是,我知道,在对速度有要求或者需要并行处理的场所,还需要 发送中断,但这个比较少用,因此不考虑。

下面是代码。
在贴以前,我讲一些对相关库,代码的改动。

首先,stm8s这个库,它的stm8s_uart1.c里,在计算波特率时,它需要获取当前时钟频率
它采用的是 CLK_GetClockFreq();
这个函数定义在stm8s_clk.h里
然而,在这里,它并没有包含这个头文件——我知道,它是想模仿C标准库,保证内部的十几个库之间不存在互相包含关系。
很可惜它犯了错误。

因为我做这个串口例程时始终错误,我走了不少弯路,最后想起来查对相关寄存器,发现这个波特率BRR1 BRR2从来就没正常过。
而对比我此前的105例程却是可以的。(因为我此前也改动过,而我却忘了,也没有记录下来。)

也许在某些编译器上可以允许这种错误,但是调用和返回不会出错,但是这种对具体环境的依赖绝对是 除了找死还是找死。

其次,采用 CLK_GetClockFreq() 这个函数获取系统时钟,也有不妥当之处。
因为这个函数依赖一个外部宏,那就是 HSE_VALUE;
因为事实上,STM8S内部没有真正可以用于采样获取时钟频率的硬件。
它只不过是通过 寄存器(对HSI LSI),以及这个 HSE_VALUE宏来确定频率。

我们都知道,如果我希望把这个库单独封装,那么,对外部晶振频率这种随时会变化的环境,采用宏写入库,那将是一个大麻烦。

因此这个地方是造成这个 库无法单独封装 的又一个障碍。

我暂时没想到太好的办法。
但显然,这个地方是一个隐患。

过后也许会考虑比较单纯的,采取单独增加填写 BRR1 BRR2寄存器的函数,或者想办法把外部晶振频率传递入库,让它可以获得真正的 实际频率。

注:以上两处,涉及 库 以及 CLOCK部分,而这两部分我先前已经发过贴,我会把这些内容同步更新到那两个贴里。

网友:
//这是 主要的调用 串口模块 的函数,包含 由 main调用的测试函数(in while-loop)
#include "stm8s_uart1.h"
#include "Uart1.h"
#include "stm8s_clk.h"

U8 RecvByte = 0;
U8 RecvFlag = 0;

void FillRecvByte(U8 byte)
{
   RecvByte = byte;
}

int isUart1Received(void)
{
    return RecvFlag;
}

void clearUartReceivedFlag(void)
{
    RecvFlag = 0;
}

void setUartReceivedFlag(void)
{
    RecvFlag = 1;
}

void Uart1_Initial(void)
{
    UART1_DeInit();
    UART1_Init((u32)9600, UART1_WORDLENGTH_8D, UART1_STOPBITS_1, UART1_PARITY_NO, \
               UART1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1_MODE_TXRX_ENABLE);

    UART1_ITConfig(UART1_IT_RXNE, ENABLE);
    UART1_Cmd(ENABLE);
}

void Uart1_Send1Byte(U8 TxData)
{
      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 == 0);
      UART1_SendData8(TxData);
}

void Uart_Recv_Trans_BasicTest(void)
{
     while(1)
     {
          if(RecvFlag)
          {
             RecvFlag = 0;
             Uart1_Send1Byte(~RecvByte);
          }
     }
}

网友:
// 接着是简单的 串口接收中断 服务程序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Uart1.h"
#include "stm8s_uart1.h"

#include "stm8s_it.h"

INTERRUPT_HANDLER(UART1_TX_IRQHandler, 17)
{}

INTERRUPT_HANDLER(UART1_RX_IRQHandler, 18)
{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FillRecvByte(UART1_ReceiveData8());
    setUartReceivedFlag();
}

网友:
// 最后是简单的main函数
#include "stm8s.h"
#include "Uart1.h"

void main(void)
{
    Uart1_Initial();
    __enable_interrupt();
    Uart_Recv_Trans_BasicTest();
}

// end of file -----------------------------------------------------------------

网友:
不得不感慨:
对于这种不专业的库,假如我们按照对专业的库的期待,真的会被玩死的。
比如说,这个系统时钟,考虑就如此不完善(依赖宏HSE_VALUE)
另一个不专业的地方就是,这个库处处显示出它很难单独封装,因为各种对外部的依赖,不好意思,上述这个例子仍然适用于此。

网友A:
stm8只能进入一次中断,下次发送数据就接收不到了

网友:
ST这颗MCU真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8只能进入一次中断,下次发送数据就接收不到了
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没有清除对恰当的标志位

代码弄上来看看

网友:
这颗MCU倒不垃圾。
其实也挺不错的。
但要就某些单项相比,比如 抗电磁能力 ,别说ST,没几个能和LPC FREESCALE比。
类似的,这也是个事实。

关于MCU硬件方面的东西我本人不太懂,倒是听说综合起来也是比较弱的一个,但欧美系到底是欧美系。还是很可以的。

至于代码这些附加的部分,就算了。
家家都差不多。
这事情类似骂手机,你骂三星,有人骂小米——我在办公室里有天中午,大家把主流手机都骂了个遍,包括苹果。

所以,还是自己来吧,至少软件还是可以自己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没有清除对恰当的标志位

代码弄上来看看

没有清除中断标记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为什么发送 1 ,却受到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发送 1 ,却受到L了

什么意思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刚上手STM8,用的是STM8S003,在论坛中看过你对这款单片机的见解,我遇到一些问题能否帮忙解决一下,在我使用STM8S003 AD的时候采样转换值一直为0,搞不懂哪里出来问题,不知道这种情况你有遇到吗?打扰之处还请谅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刚上手STM8,用的是STM8S003,在论坛中看过你对这款单片机的见解,我遇到一些问题能否帮忙解决 ...

你还真的挺锲而不舍的。
不用回两次的,我都会看到的。

那个,我很久没用stm8了。
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两件事

1.首先确定硬件上是有电压的。这个简单,拿个万用表。
注意量的时候,是要对ADC的电源和地,我记得stm8s003似乎是没有特定的一组ADC的电源和地的,你自个看看引脚,如果有,要注意这些地方。
这是硬件上的。

2.软件上的,先不要自己写程序,用例程来跑跑,如果硬件上有点哑,例程跑了也有,那就对比你的程序和它的程序。
假如例程都没有,那这事,八九成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E:
不要用getclk吧,配置的晶体还能来回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真的挺锲而不舍的。
不用回两次的,我都会看到的。

那个,我很久没用stm8了。
说到这个问题,我 ...

好的,谢谢

网友B:
那个,记得下次别这么锲而不舍了啊乖~~
虽然这个帖子已经死了,但我还是活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getclk吧,配置的晶体还能来回变么?

这,不晓得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其实说起来,stm32也好,啥啥MCU也好,还没先进到配备了一个真的能测量实际运行时钟频率的外设。
所以他们基本也都是 一个宏写的实际外接晶振值。
然后配合寄存器的设置,看分了多少频,倍了多少频。
以及使用了外部源还是内部源,是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结果的。

所以,getclk也没啥问题,反正就是个计算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记得下次别这么锲而不舍了啊乖~~
虽然这个帖子已经死了,但我还是活的好好的。

好滴,谢谢,解决了是板子的问题,不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滴,谢谢,解决了是板子的问题,不是代码的问题

还是挺麻利的嘛.......
给你赞一个,送你点芯币,就当掌声。不要太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滴,谢谢,解决了是板子的问题,不是代码的问题

具体的心得啥的,也可以发发帖子,和世界分享分享你的调试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刚上手STM8,用的是STM8S003,在论坛中看过你对这款单片机的见解,我遇到一些问题能否帮忙解决 ...

你确定STM8S003有AD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STM8S003有ADC?

百分之一千确定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百分之一千确定哈哈

为毛我买的STM8S003没有ADC,我用的是003F3P6,你的呢

网友H:
求助大神,STM8s遇到某个字节无法发送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用STM8s发送字节,在pc端用串口助手接收查看,比如发送
                UART_SendChar(0x18);
                UART_SendChar(0x17);
                UART_SendChar(0x16);
                UART_SendChar(0x15);
                UART_SendChar(0x14);
                UART_SendChar(0x13);
                  UART_SendChar(0x12);
                UART_SendChar(0x11);
                UART_SendChar(0x10);
但是串口助手只能接收到7个字节,18、17、16、16、14、12、10。而13 和11无法接收到,STM8s没有把这两个字节传输出来。串口初始化的代码如下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1_CR1 = 0x00;   // b5 = 0,允许UART, b2 = 0,禁止校验
        UART1_CR2 = 0x00;   // 禁止串口发送、接收
  UART1_CR3 = 0x00;   // b5,b4 = 00,1个停止位
// 设置波特率,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1) 必须先写BRR2
//    (2) BRR1存放的是分频系数的第11位到第4位,
//    (3) BRR2存放的是分频系数的第15位到第12位,和第3位到第0位
// 对于波特率2400时,分频系数=2000000/2400=833
// 对应的十六进制数为341,0000 0011 0100 0001 , BBR1=34,BBR2=01
//9600波特率下 分频系数208,BBR1=D0,BBR2=00
  UART1_BRR2 = 0x00;
        UART1_BRR1 = 0x0D;
        UART1_CR2 = 0x2C;    // b3 = 1,允许发送, b2 = 1,允许接收,b5 = 1,允许产生接收中断
}

void UART_SendChar(unsigned char ch)
{
  while((UART1_SR & 0x80) == 0x00);  // 若发送寄存器不空,则等待
  UART1_CR2= 0x00;                                                       //发送使能禁止
        UART1_DR = ch;                     // 将要发送的字符送到数据寄存器
        UART1_CR2= 0x08;                                                       //发送使能禁开启
        while((UART1_SR & 0x40) == 0x00);      //发送是否完成
}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求助大神,STM8s遇到某个字节无法发送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用STM8s发送字节,在pc端用串口助手接收查看 ...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我用的是GSM串口调试助手,它无法接收13和11(我用十六进制显示的,别跟我说是因为ASCII码表示回车看不到),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我用的是GSM串口调试助手,它无法接收13和11(我用十六进制显示 ...

可能11 13是两个握手信号,这个串口助手程序应该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网友:
STM8S207R8T6,串口3不能实现接收中断,我用的是IAR库函数版本,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UART3不能实现接收中断

网友: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3_DeInit();
    UART3_Init((u32)9600, UART3_WORDLENGTH_8D, UART3_STOPBITS_1, UART3_PARITY_NO, UART3_MODE_TXRX_ENABLE);
    UART3_ITConfig(UART3_IT_RXNE_OR, ENABLE);
    UART3_Cmd(ENABLE);

   enableInterrupts();
}

网友:
INTERRUPT_HANDLER(UART3_RX_IRQHandler, 21)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UART3_ClearITPendingBit(UART3_IT_RXNE);
   UART3_SendData8(UART3_ReceiveData8());
}

网友: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初始化UART

  Send_Str("STM8S UART 实验!\r\n");//发送字符串
  enableInterrupts(); //开启中断

  while (1)
  {

  }

}

网友:
以上是我的相关程序,编译没有错误,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学习下,编程小白菜一个!弄了个STM8S003K在调试,串口通了,485通了,但只能发一个数据,一但两个数据一起发送就不对了!反过头来检查,确发现库函数没有停止位的检查,很奇怪,网上找的资料以及官方给的资料也是仅仅是校验位对比,没有停止位,也没有卡死检测,好奇怪~~按理说,串口是对外接口的源头,485,232,TX,RX都是需要靠这个,为啥反而不严谨~~

网友I:
楼主大神,我是编程小白一个,最近在学习STM8S003,看你这个接收中断,不应该进入中断接收完一个字节再清中断标志么,还有连续发送的时候不应该计数么,看了网上很多串口代码都感觉不是很好~~也许是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大神,我是编程小白一个,最近在学习STM8S003,看你这个接收中断,不应该进入中断接收完一个字节再清 ...

贴上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