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和大地通过阻容连接的作用求解

楼主:
在电路设计过程中,翻看别人的电机驱动板的时候发现如上图这样的设计,其中对于电路板的信号地和大地之间通过一个10K电阻和一个电容进行连接,PCB板上的大地通过金属化过孔,使用螺钉固定在金属外壳上,非常疑惑这样做的作用。在RS485接口电路设计中,看见过类似的做法,据说是为了保证地电平,但又要保证小电流,我也不是很明白,所以发帖来问问大家,讨论下这样设计的优劣。先谢谢大家解答了哈。

网友A:
如果直接用电容连接,会造成浮地。这样接地方式应该是基于防静电的考虑,不过一般用磁珠或者0欧即可,
至于使用10K电阻和电容并这种情况,,用的不多,成本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用电容连接,会造成浮地。这样接地方式应该是基于防静电的考虑,不过一般用磁珠或者0欧即可,
至 ...

在查资料的过程中看到这样一句:“浮地与公共地之间跨接一个阻值很大的泄放电阻,用以释放所积累
的电荷。注意控制释放电阻的阻抗,太低的电阻会影响设备泄漏电流的合格性。”,我想大概明白了使用电阻的作用,但使用电阻是为了给交流信号提供一个低阻通道吗?

网友A:
有点牵强,这种跨接一个很大的泄放电阻可以释放电荷,还是防静电的,抗干扰强,低频时可以采用,属于浮点接地的形式。
但楼主的图是并10K是一个阻值很大么,也会有噪声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牵强,这种跨接一个很大的泄放电阻可以释放电荷,还是防静电的,抗干扰强,低频时可以采用,属于浮点接 ...

那请问一下并多少的泄放电阻合适呢,这里所谓的噪声又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产生呢?下午我查了下资料,对于并接的电容,有博客上解释说是因为电源不干净而耦合进来的电源噪声,其中又特别是开关噪声,该电容为耦合进来的电源噪声提供一个泄放通道以致减小开关噪声对系统地的影响,不知这样的说法是否有道理?

网友A:
问题是现在这里数字地和电源地放这种泄放电路是否合适的问题,,

至于泄放电阻的问题,有这样的泄放基本电路如下图,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通常这个电阻至少为数百千欧,这个图中的电阻就是泄放电阻。其在电路工作时这个电阻R是不起作用的, 只在电路断电的很短暂的时间起快速泄放电容C上的残留电荷的作用,因为在电路断电时C内部残留的电荷形成的电压是有害的,有泄放电阻后,会快速的地把这些残留的电荷泄放掉,,t=RC,C 的单位是法拉,R的单位是欧姆的时候出来的值是秒,现在C是0.1u,时间常数确定,电阻就确定,,参考开关电源拔掉电源插头要求2秒泄放完毕,,,

因为现在楼主的图中是数字地和电源地之间放这个电路,当然泄放电阻小,泄放时间会极短,放电时间会很短,,数字地和模拟地接这样的电路可能是不影响的,,既然有这种用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现在这里数字地和电源地放这种泄放电路是否合适的问题,,

至于泄放电阻的问题,有这样的泄放基本 ...

呃,首先声明该泄放电路适用于电路板和大地之间的。泄放电阻的值确实有待考量,10K确实不够大,既使漏电流过大,也使电路板容易受所接的机箱外壳地影响。该泄放电阻的作用通过我们之前的讨论,我总结一下:一是静电泄放,二是断电瞬间为该图中的电容泄放电荷。因此泄放电阻的取值与漏电流和断电电容泄放电荷时间都有关。谢谢版主的热心解答,通过和版主的讨论和自己查阅相关资料,对此问题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晚安

网友:
有类似疑问,希望探讨

网友:
感谢此贴,虽然我不太懂但是能够有所收获。

网友:
一直弄不懂在具体场合该怎么具体处理

网友:
,问题是现在这里数字地和电源地放这种泄放电路是否合适的问题,,
  这个有道理!
至于泄放电阻的问题,有这样的泄放基本电路如下图,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并联,通常这个电阻至少为数百千欧,这个图中的电阻就是泄放电阻。其在电路工作时这个电阻R是不起作用的, 只在电路断电的很短暂的时间起快速泄放电容C上的残留电荷的作用,因为在电路断电时C内部残留的电荷形成的电压是有害的,有泄放电阻后,会快速的地把这些残留的电荷泄放掉,,t=RC,C 的单位是法拉,R的单位是欧姆的时候出来的值是秒,现在C是0.1u,时间常数确定,电阻就确定,,参考开关电源拔掉电源插头要求2秒泄放完毕,,,

网友:
我看到最多的是直接用0欧姆电阻相连,这个接法第一次见。感觉有问题,最好是拿个实物板子测试看结果。

网友:
这个可以泄放GND的残留电荷,但是对于PE中的静电是不是也会通过这个电路传导到GND中,影响信号呢。之前用过这个电路,在做静电测试的时候就15kV的静电放电就打死了。

网友:
电阻网上都说是要串一个1到2M的,电容是要用安规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