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各位大神!救救我的期末考试!是关于MSP430G2553的!!

楼主:
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我们期末考试要用开发板做一个作品,我和我的组员想做电子琴。但是。。。。。我们不知道使用薄膜键盘的简易电子琴的蜂鸣器代码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拗口,但是我的搭档是这样描述的,那大概就是类似的问题了)。
So,各位有识之士,帮帮忙啊!!下周2就要交了!!!

网友:
电子琴简单的就是通过按键改变震动的频率就行。比如按键并联在电阻上面,按键按下的时候电阻就短路了。震动的频率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里面也有相关设计

网友:
虽然对学生要求不能高,尤其对朦朦胧胧的也不要讥笑歧视,但是也要有点起码基础呀,直接问代码,不太好吧
当然楼主也不要生气,网上什么人都有,说的对的就接受,不对的也别介意,再说就是说的对,亡羊补牢也是好事,即使这一次真的不不起来了

网友:
百度文库一搜一大把,比如http://wenku.baidu.com/view/2fbf208183d049649b6658b6.html,代码的话像这种东西网上也应该很多,你试着搜搜看

网友:
只看代码还是不行的,要深入理解原理,才好理解代码

网友:
还是好人多呀

网友:
qinkaiabc版主怎么什么东西都有啊,资源丰富!那个电子琴要是搞成触摸的估计效果会更好些,嘿嘿

网友:
通过按键改变蜂鸣器的频率就能达到要求,只是你要去查查每个对应的频率。以前用fpga做过一次,听着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