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模块如何实现与PC机的无线通信,新手急求!

楼主:
如果已经使用zigbee组建了一星型个网络,现在想让PC与这个网络通过无线的方式来进行通信,请问如何实现啊?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通过USB或者串口来扩展Zigbee外设,Zigbee外设由MCU和Zigbee无线信道部分组成。

网友:
PC串口和zigbee模块串口通信

网友:
用串口模块!

网友:
zigbee模块都有串口的,你自己配置。

网友:
楼主,你这个实现了没啊? 我也想做这个,求指导啊

网友:
用带串口或USB的协调器就搞定了。

网友:
串口吧,我也要和ARM9通讯,usb可能没那么好做

网友:
串口连接协调器就行了

网友:
我也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