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无线编程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这几天搞CC2500搞的头都大了,一点进展没有,我们按照网上的一些例程修改,(我们单片机型号是430f5529)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检测。用万用表测了无线模块上面的引脚发现,vcc,si,csn都为高电平,gdo0、gdo2、so、clk为低电平。关键时钟clk引脚怎么会没有电平输出?是不是时钟也要设置一下,我看那些例程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啊。下面是我们的主程序这一块,我们设置了一个TxBuf[1]=0x11直接上电就发送,然后接收也是这个程序,收到后led1亮,结果没有反应。想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给点指导,谢谢了。

void main(void)
{
        INT8U leng =8;
                INT8U TxBuf[8];         // 8字节, 如果需要更长的数据包,请正确设置
                INT8U RxBuf[8];
                TxBuf[0] = 0x0A;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禁止看门狗
       InitSys();
     LED_IO_set();
        RF2500_IO_set();
        CpuInit();
        POWER_UP_RESET_CC2500();
        halRfWriteRfSettings();
        halSpiWriteBurstReg(CC2500_PATABLE, PaTabel, 8);
        delay(6000);

//================================================================
        while(1)
        {
                TxBuf[1]=0x11;
                halRfSendPacket(TxBuf,leng);
         delay(500);
        }
        if(halRfReceivePacket(RxBuf,&leng))   //接收数据并判
                {
                if(RxBuf[1]==0x11)
                {
                    LED1_1;
                }

                }
                }

网友:
用示波器看波形,用万用表看不到什么。

网友A:
看引脚哪里能用到万用表去看。服了。
还有如果买的是模块。不用说,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你发个main.c的函数谁会知道哪里出错了。发个问题也要发得清晰点吧

网友:
话说while(1)在接收的时候有没有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引脚哪里能用到万用表去看。服了。
还有如果买的是模块。不用说,肯定是程序的问题,你发个main.c的函数 ...

周末实验室没开,才只能用万用表测测电平,发现时钟clk一直没有电平也不知道为什么。。程序很长,而且很多都是寄存器设置和初始化,所以就贴个main。   while去掉了还怎么接收呢?我的接收就在while里面啊

网友:
我怎么发现你的接受是放在while的外面啊。。。。那个while一直在发送的。。。。。

网友:
cc2500的程序都是一个样,呵呵。千年不变了

网友:
gdo0 或者gdo2 不是一直低电平的,这个引脚在收到数据的时候会有一个跳变的

网友B:
gdo0 或者gdo2 ,有专门的寄存器设置它,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跳变。然后把这个引脚接到中断口,通过中断查询

网友:
引用 网友B:
gdo0 或者gdo2 ,有专门的寄存器设置它,下降沿,或者上升沿跳变。然后把这个引脚接到中断口,通过中断查 ...

中断?我在样例程序里面没看到有中断的啊。今天去问老师,老师说spi的比较复杂,建议我们用uart通信,其实430都不咋熟,换成蓝牙的连样例程序都没有了,真是一筹莫展,都两个星期了卡在这儿。我现在想用那种 焊码发射手柄+超再生带解码接收模块,才十几块钱,就是四个按键有点少。

网友:
。。。。。。再看看,应该不难调试的。

网友:
1.如果有仿真器,对接收端进行仿真,看下是不是有收到。
2.cc2500模块是不是用的一样?
3.引脚之类的要对好。还有工作晶振要选好。不然接收的那边有个延时要去调整。
4.换个模块看看,没准烧了?

网友:
你的spi有初始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