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关于数据类型的几个小问题,问大神解惑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习VHDL。在数据类型上面有点困惑,按照书上说,VHDL有三种数据对象,分别是 变量,常量,信号。数据类型有 整形,bit,std_logic等。我想问一下,既然在数字电路中,各个端口 上的信号只有高低电平之分,那为什么还可以把一个信号变量申明为整形或者bit型?std_logic是标准逻辑型,他'0','1'代表高低电平,那bit的 ‘0’ ‘1’代表什么呢??

网友:
高层次抽象的需要,就像c里面分8.16.32.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