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方案介绍】

楼主:
该DSP控制板卡采用多层板设计,已经用于项目中,工作比较稳定。首先说一下DSP器件TMS320VC33。它是美国TI公司推出的TMS320C3X系列新一代浮点式数字信号处理器。它以高速、低功耗、低成本、易于开发为显著特点。是通信、手机、MODEM、DVD、便携式仪器仪表中需要进行俘点运算应用中的一种理想的DSP器件。由于它采用了内部1.8V、外部3.3V供电,因而功耗比原有型号降低了大约一个数量级,而且能支持高达150M/FLOPS的运行速率,是需浮点运行的便携式产品应用场合中的一种理想的DSP器件。采用该型号DSP器件,既能满足复杂控制要求,又可以快速实现开发。它不但能支持常用的CCS环境下的C语言代码开发,还支持labview语言的快速开发。另外,DSP IO驱动能力较强,可以省略一些逻辑缓冲器件,方便PCB的设计。
下面说一下该板卡的电源设计方案。该板卡采用两种供电方式,方式一、采用USB5V电压供电。方式二、采用外部电压输入,输入电压范围:7V-24V。采用两路TPS77533芯片产生3.3V电压,分别用于DSP外设和模拟部分供电。一路TPS77518用于DSP核供电。当时,TI还没有推出WEBENCH这个方便的电源设计工具,器件选择都是从网站上选取。
方案框图如下:
方案原理图截图:
TPS77533/TPS77518是带复位延时的,当电压过低时,输出复位信号,可以有效保护系统器件。采用外部供电时,通过UA7805降压到5V,再用于TPS77533和TPS77518的供电输入,两者都有最大500mA的输出电流。 电源方案实物截图:
二、TI WEBENCH方案介绍
下面是利用TIWEBENCH工具重新设计的该板卡电源方案如下:
步骤一 开启设计
首先点击工具图标上的【多负载】。如下图:
注:
由于TI WEBENCH工具【FPGA/uP】选项中,无对应的该器件型号,所以这里采用多负载电源架构工具实现。
步骤二 设置正确的参数和负载
进入设计界面后,要先选择电压源输入范围,这里填写:7V-24V。再在添加负载的地方,依次添加四个负载。分别是5V/1A,3.3V/0.3A,3.3V/0.1A,1.8V/0.1A,这里的电流都是最大负载电流。根据DSPTMS320VC33器件手册,其核最大电流为100mA,模拟器件电流负载100mA足够。这个工具如果加载负载过多,会用滚动条显示,只好分开截图。在选择过程中,一定不要忘记勾选【使用独立电源】【LDO Supply】这两个选项。不选,就少用一个器件,虽然降低成本,但增加了设计风险哦。
配置完成后,点击界面右上角绿色按钮
【提交项目要求】,进入一个环节。
步骤三 优化方案
等待几分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电路设计方案,真是很方便的。在生成正式方案之前,会出现下面的界面,如图:
【优化选项】:这个很重要,如果你将降低成本,就需要左旋按钮才行,如果你想得到最高效率的方案,就进行右旋按钮,模拟按钮是在中间位置的。界面右下面会给出你的电源设计方案的方框图,并带有每个器件的型号,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表示,看着是不是很漂亮,跟画画一样。因为我想要低成本的方案,所以,我对【优化按钮】左旋了,方案重新生成后,界面如下:
点击右上角【绿色按钮】后,进入下一个环节。
步骤四 检视/编辑方案
在这个界面中,可以对方案框图进行检查,并修改,芯片型号可以进行更换。另外,系统给出了功耗和成本的饼图,让你直观地看到所选各种芯片的成本。界面截图如下:
步骤五 生成最终方案
点击工具菜单栏上面的【4电源】选项后,等待一会儿,系统就生成了最终的设计方案,整个过程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真是非常快速的。要是以前,去官网挨个下载数据手册,查看选型样本,怎么也得花费半天,现在短短几分钟就搞定了,这个真是工程师的宝贝!方案生成的界面如下:
这个WEBENCH设计工具最初是由美国国半开发的,后来被TI收购后,对其进行了资源整合,加入了TI自己的电源产品。该工具设计时考虑的比较全面。不但提供了每个生成方案的BOM表,里面包含详细的(型号、生成厂商、价格、数量、属性、覆盖面积和3D透视图等),对有些器件还提供软件仿真功能。此外,工具支持将方案的电路原理图导出,支持多种主流PCB软件。见下图:
我觉得这个工具最大的特色之处就是支持打印报告功能。该项目报告采用PDF文档方式,系统地描述了方案的生成时间、方案框图,电气BOM清单、每个芯片的器件清单,电路仿真结果及测试图表,各个器件的官网链接,系统总体成本和效率等不同方面。可以说,方案的精华都在这个设计报告中。
三、方案对比
既然有了设计报告,下面系统地进行一下两种方案的对比:
原始方案和WEBENCH设计方案对比 参数 | DSP板卡原有设计方案 | WEBENCH设计方案 |
设计时间 | 半天 | 10分钟 |
方案整体BOM成本 | 32元(4.7美元含增值税) | 18.53元(2.13美元+17%增值税) |
方案整体效率 | 9V电源输入下:约45.6% | 68.963% |
方案整体面积 | 750mm2—800mm2 | 391mm2 |
带复位信号输出 | 是 | 否 |
PCB可维护性 | 好 | 差 |
通过图表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两个方案各有优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设计时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在设计时间方面,WEBENCH工具能够极大的缩短项目的开发周期,节约大量的时间;原始方案采用了线性稳压器和LDO器件,导致整体效率不高;由于采用了带复位信号输出的器件,导致方案比利用WEBENCH工具设计的无复位输出的器件成本高不少;在PCB板面积上,由于采用了较多保护和滤波电容,导致器件面积较大,而WEBENCH工具设计的方案由于采用了成熟的方案,面积可以控制;在PCB设计上,采用WEBENCH工具设计的方案中很多元件采用了0402封装的阻容器件,这样设计的好处是节省PCB 面积,可以实现机器批量焊接,但PCB的维护性极差,而原始设计中,采用的都是0805以上阻容元件,且板子整体由人工焊接,便于维护,方便修理。当然,后期可以考虑将WEBENCH工具设计的方案中小器件更改为0805的器件,当然是在不影响电磁兼容的情况下。 总而言之,采用WEBENCH工具设计电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方面,TI走在了别人前面。
四、附件 1、基于TMS320VC33DSP控制板卡的电源方案对比.pdf
2、设计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