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板可以作为音频电路的基板吗?请教一下洞洞板和pcb印制电路板的性能比较

楼主:
最近做了一些小板子练手,都是拿5*7cm的洞洞板做的,感觉焊接直插原件和dip封装芯片比较灵活,好用,但是频率都不高,最高也就1kHz比较想知道洞洞板的应用范围
我能想到的它跟pcb的几个区别:
1.线路裸露,焊盘大,受无线信号干扰要比pcb严重(能否通过用石蜡封住来减小干扰?)
2.线宽不统一,大信号可能有匹配的问题
想请教各位大神:
1.洞洞板的适用范围大概有多大?最高多少频率或多大电流的信号就不能用洞洞板了?
2.这东西耐用吗?
3.单个焊点有时候一不小心加了超多的锡(填到洞里了。。。),像这样每个焊点的锡量差比较多的情况会影响电路性能吗?
谢谢啦~

网友A:
洞洞板可以作为音频电路的基板,但仍要注意布局和走线。至于最高适用频率方面,低数十MHz还是可以了。过去电子管时代没有PCB,用的都是接线柱、接线排之类,连线都是飞线,只要设计得当,上百MHz的电路也没问题,但再高就不行了。
至于楼主说的其它问题,全都跟你的具体设计、焊接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洞洞板可以作为音频电路的基板,但仍要注意布局和走线。至于最高适用频率方面,低数十MHz还是可以了。过去 ...

多谢啦!!!上古时代的电路也能处理雷达信号,真心佩服那时候的电路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