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454(figure76)这个图片有人做过么??我的结果出不来啊??

楼主:
这个图片有人做过么??我的结果出不来啊??

网友:
我说有这么大范围的电压

Features
WIDE POWER-SUPPLY RANGE:
±5V (10V) to ±50V (100V)

不是正负100V呀

网友:
我也是看了芯片资料试的,应该是输出正负100V,但出不来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有这么大范围的电压

Features

我也是看了芯片资料试的,应该是输出正负100V,但出不来结果!单电源供电就是100V!

网友:
可以先用Tina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
A1、A2给A3提供浮动电源。使A3满足不超过要求的电源供给。这个图是手册中提供的,没有错。

不知道楼主要的什么结果出不来?

网友:
不错,没仔细看,是像楼上说的

网友:
楼主把信号源不要用交流信号了,直接用直流信号代替,然后量各个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