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和蓝牙模块实现的无线通信程序

楼主:
请问哪位大神有MSP430F5529和蓝牙模块实现的无线通信程序,有的话给参考下,多谢啦!!!!

网友:
信驰达蓝牙4.0透传模块  有兴趣的话 我这边有资料 提供邮箱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一下模块的协议

恩,好的!

网友A:
如果你需要的话,就给我留言,我教你,保准你学会。

Sur

网友:
恩恩,是啊!

网友B:
那只要配置下寄存器就行了呀

网友A:
我恰好有相应的程序,我用的是深圳信驰达的蓝牙4.0模块,接口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要配置下寄存器就行了呀

啊,不是相当于做串口通信吗?还要配置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恰好有相应的程序,我用的是深圳信驰达的蓝牙4.0模块,接口非常简单。

真的啊,那太棒了,麻烦给点指导,多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的话,就给我留言,我教你,保准你学会。

好啊,出个教程呗,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啊,那太棒了,麻烦给点指导,多谢啦!!!

明天早上回复

网友C:
恩恩,如果方便的话,程序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下,我的邮箱2281943003@qq.com。多谢!

网友:
先发一下这个模块的资料

20131227090541375310信驰达低功耗蓝牙(BLE)模块及协议 v2.2u 20131227.pdf

网友:
具体程序我又没有带U盘,程序在办公室电脑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恩恩,如果方便的话,程序能不能发给我参考下,我的邮箱。多谢!

你先看一下模块的协议

网友:
#include "msp430xG46x.h"
char Bluetooth_data[100];
char Count_Data=0;
char Ble_data=0;
//************************************
#define En_0     P4OUT &=~BIT2;
#define En_1     P4OUT |= BIT2;
#define BRTS_0   P3OUT &=~BIT0;
#define BRTS_1   P3OUT |= BIT0;
#define BCTS_IN  P3IN&BIT7;
//#define BCTS_1   P3OUT |= BIT7;//没有意义了,因为BCTS脚是接收模块的信号,是输入状态

//************************宏定义************************************************
char *LCD=LCDMEM;   //LCDMEM为LCD寄存器的起始地址0x0091h
//定义每段对应的值

#define SEG_a       0x01
#define SEG_b       0x02
#define SEG_d       0x04
#define SEG_g       0x08
#define SEG_c       0x10
#define SEG_f       0x20
#define SEG_h       0x40
#define SEG_e       0x80

//定义每个字符对应点亮的段

#define CHAR_ALL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SEG_h)
#define CHAR_SPACE          0
#define CHAR_MINUS          (SEG_g)
#define CHAR_0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
#define CHAR_1              (SEG_b|SEG_c)
#define CHAR_2              (SEG_a|SEG_b|SEG_d|SEG_e|SEG_g)
#define CHAR_3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g)
#define CHAR_4              (SEG_b|SEG_c|SEG_f|SEG_g)
#define CHAR_5              (SEG_a|SEG_c|SEG_d|SEG_f|SEG_g)
#define CHAR_6              (SEG_a|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define CHAR_7              (SEG_a|SEG_b|SEG_c)
#define CHAR_8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define CHAR_9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f|SEG_g)
#define CHAR_E              (SEG_a|SEG_d|SEG_e|SEG_f|SEG_g)
#define CHAR_R              (SEG_e|SEG_g)
#define CHAR_B              (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define CHAR_A              (SEG_b|SEG_c|SEG_e|SEG_f|SEG_a|SEG_g)
#define CHAR_T              (SEG_d|SEG_e|SEG_f|SEG_g)
#define CHAR_F              (SEG_e|SEG_f|SEG_a|SEG_g)
#define CHAR_L              (SEG_d|SEG_e|SEG_f)
#define CHAR_H              (SEG_b|SEG_c|SEG_e|SEG_f|SEG_g)

const char digit[20] =
{
  CHAR_0,  // "0"
  CHAR_1,  // "1"
  CHAR_2,  // "2"
  CHAR_3,  // "3"
  CHAR_4,  // "4"
  CHAR_5,  // "5"
  CHAR_6,  // "6"
  CHAR_7,  // "7"
  CHAR_8,  // "8"
  CHAR_9,  // "9"
  CHAR_E,  // "10"
  CHAR_R,  // "11"
  CHAR_B,  // "12"
  CHAR_A,  // "13"
  CHAR_T,  // "14"
  CHAR_F,  // "15"
  CHAR_L,  // "16"
  CHAR_H,  // "17"
  CHAR_ALL, //"18"
  CHAR_SPACE, //"19"
};

void Init_LCD()
{
    unsigned int i;
   //设置LCD
    FLL_CTL0 |=XCAP14PF;      //设置装载电容
    for(i=0;i<10000;i++);     //设置延时
   //LCD清零
    for (i = 0;  i < 20;  i++)
    LCDMEM[i] = 0;                                   //LCD Memory分为20行8列的数组
    P5SEL |=(BIT2|BIT3|BIT4);                        //P5端口与4619相连
    P5DIR |=(BIT2|BIT3|BIT4);
    LCDACTL = LCDFREQ_128 | LCD4MUX | LCDSON | LCDON;                       //设置LCD_A Control Register
    LCDAPCTL0 = LCDS0 | LCDS4 | LCDS8 | LCDS12 | LCDS16 | LCDS20 | LCDS24;  //设置LCD_A Port Control Register 0
    LCDAPCTL1 = 0;                                   //设置LCD_A Port Control Register 1(即设置最左边的两个显示的字符0)
}
//LCD显示
void Display(int data1)
{
    unsigned x1,x2,x3,x4;
      x1=data1%10;       //个位
      x1=x1/1;
      x2=data1%100;      //十位
      x2=x2/10;
      x3=data1%1000;     //百位
      x3=x3/100;
      x4=data1%10000;    //千位
      x4=x4/1000;
      LCDMEM[2] = digit[x1];

}
void Init_SystemClock()
{
  SCFQCTL |=BIT0+BIT1+BIT2+BIT3+BIT4;//即时钟模块功能打开,DCO主频为DCOPLUS=0: fDCOCLK = (N + 1) . fcrystal,这里N为默认
  //SCFI0 =默认全为0
  //SCFI1 =默认全为0
  //FLL_CTL0 |=按默认的来处理,后面的初始化LCD和BasicTimer都对这里的匹配电容做了修改。
  FLL_CTL1 |= XT2OFF;   //SMCLK is on,XT2 is off it is not used for MCLK or SMCLK,select DCO as MCLK source,select DCO as SMCLK source,ACLK 不频率
}
//******************************************************************************
//*****************************BLE程序段****************************************
//******************************************************************************
void Init_BLE()
{

  P4DIR |=BIT2;//4.2IO口连接En端,En端置低,模块开始广播,置高,模块休眠
  P4SEL &=~BIT2;
  P3DIR |=BIT0;//3.0IO口连接BRTS端口
  P3SEL &=~BIT0;
  P3DIR &=~BIT7;//3.7IO口连接BCTS端口,
  BRTS_1;
}
void Init_Usci_A0()     //异步串口通信UART模块初始化
{
  //UCA0CTL0 |= UCPEN;    // 8 位字符,奇校验
  UCA0CTL1 &= ~UCSWRST; // 进入操作模式
  UCA0CTL1 |= UCSSEL1 ; // 时钟源为SMCLK,1M
  UCA0BR0 =0x6D;        // 设置拨特率为1M/109=9600
  UCA0BR1 =0x00;
  UCA0MCTL = UCBRF_2;   // 小数部分调整
  P2SEL |= BIT4+BIT5;   // P2.4,P2.5 用作USART0 TXD/RXD
  IE2  |= UCA0RXIE;     // 使能USART0接收中断
}
void Ble_AT(char *data,char len)
{
  En_0;
  BRTS_0;
  __delay_cycles(10485/5);
  for(char i=0;i   {
    UCA0TXBUF=*(data++);
    while ((IFG2 & UCA0TXIFG)==0);
  }
  __delay_cycles(10485/2);
  BRTS_1;
}
void Ble_Data(char *data,char len)
{
  En_0;
  BRTS_0;
  __delay_cycles(10485/5);
  for(char i=0;i   {
    UCA0TXBUF=*(data++);
    while ((IFG2 & UCA0TXIFG)==0);
  }
  __delay_cycles(10485/2);
  BRTS_1;
}
//******************************************************************************
//*****************************以上为BLE程序段**********************************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_SystemClock();
  Init_LCD();
  Init_BLE();
  Init_Usci_A0();
  _EINT(); // 使能中断
  Ble_AT("TTM:MAC-?",10);

  __delay_cycles(1048576);
  Ble_AT("TTM:TPL-(+4)",13);
  __delay_cycles(1048576);
  while(1)
  {
    Ble_Data("hedongsheng",12);
    Ble_data=Bluetooth_data[Count_Data-1];
    Display(Ble_data);
    __delay_cycles(1048576);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ecieve()
{
    if(Count_Data>99)
    {
      Count_Data=0;
    }
    Bluetooth_data[Count_Data++]= UCA0RXBUF;  //接收到的数据
    while ((IFG2 & UCA0RXIFG)); //判断是否recieve完毕
    IFG2 &= ~UCA0RXIFG;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啊,出个教程呗,我也想学习下

你看看模块协议,以及我附录的程序,我用的cpu是4619

Sur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模块协议,以及我附录的程序,我用的cpu是4619

好的,我先来看看,cpu不一样没事,咱可以移植嘛,哈哈

网友:
要测试这个模块,还必须配备该欧公司的另外一个主模块,主模块的程序不需要修改,只需要把UART接到串口转232口,连接到电脑的串口上,用串口调试工具去收发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先来看看,cpu不一样没事,咱可以移植嘛,哈哈

版主没有信驰达的这两个模块,试验也没有效果。我下午上图。

S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