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MATLAB画波特图时相角设置问题,急求大神指导!

楼主:
这个图上画出的相频特性范围是360~90,但我希望设置为0~-270,请问程序上该如何改动?

下附程序:
clear;
s=tf('s');
U1=35;R=2.45;L=38e-6;C=2820e-6;D=0.686;
Gvd=-(U1/D)*(s*L/R-D*D)/(D*D+s*L/R+s*s*L*C);
margin(Gvd);
grid;

网友:
学习笔记没在身边,暂时帮不上你。

网友A:
有可能是设置grid,grid好像可以设置横纵坐标的,具体也记不清了,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设置grid,grid好像可以设置横纵坐标的,具体也记不清了,时间有点长了。

恩恩 后来找到了 属性设置里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 后来找到了 属性设置里能改~

恩恩,找到了就好。

网友:
请问是软件的属性设置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