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固件的MSP430程序样式,更深入的讨论待后!

楼主:
基于固件的开发模式已经在ARM Cortex的应用得到广泛应用,那MSP430是否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下面是TI提供的基于固件库的例程代码段。

//******************************************************************************
//!  Software Port Interrupt Service on P1.4 from LPM4 with
//!                    Internal Pull-up Resistance Enabled
//!
//!  A hi "TO" low transition on P1.4 will trigger P1_ISR which,
//!  toggles P1.0. P1.4 is internally enabled to pull-up. Normal mode is
//!  LPM4 ~ 0.1uA. LPM4 current can be measured with the LED removed, all
//!  unused Px.x configured as output or inputs pulled high or low.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F5438A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o--|P1.4         P1.0|-->LED
//!     \|/
//!
//! This example uses the following peripherals and I/O signals.  You must
//! review these and change as needed for your own board:
//! - GPIO Port peripheral
//!
//! This example uses the following interrupt handlers.  To use this example
//! in your own application you must add these interrupt handlers to your
//! vector table.
//! - PORT1_VECTOR
//!
//******************************************************************************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gpio.h"
#include "wdt_a.h"
#include "gpio.h"

void main (void)
{
    //Stop watchdog timer
    WDT_A_hold(WDT_A_BASE);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Enable P1.4 internal resistance as pull-Up resistance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P1.4 IFG cleared
    GPIO_clearInterruptFlag(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P1.4 interrupt enabled
    GPIO_enableInterrupt(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P1.4 Hi/Lo edge
    GPIO_interruptEdgeSelect(
        GPIO_PORT_P1,
        GPIO_PIN4,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

    //Enter LPM4 w/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4_bits + GIE);

    //For debugger
    __no_operation();
}

//******************************************************************************
//
//This is the PORT1_VECTOR interrupt vector service routine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void)
{
    //P1.0 = toggle
    GPIO_toggleOutputOn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P1.4 IFG cleared
    GPIO_clearInterruptFlag(
        GPIO_PORT_P1,
        GPIO_PIN4
        );

网友:
其实TI在CCS里面的Grace,图形化配置里面已经有了这种思想。
只是430跨的系列太大,一下子很难统一。

网友A:
对于低端的MCU是否多耗资源?

网友:
解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低端的MCU是否多耗资源?

只有5xxx/6xxx才有固件库,从上述程序段来看,大家不觉得比原来基于寄存器
的编程模式,是不是简单多了,仅从函数的字面上的含义,就可以轻松对一些功能进行设置,
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些寄存器到底是个啥“歪因”。至于是否占用更多的资源,这取决于TI的编译器
应该不会太多,不过,开发效率是手工基于寄存器无法比拟的。
所以,我认为基于固件的开发模式取代过时的方法只是时间问题,关键是要人去做
才行!!!

网友:
解读

那400多个固件库函数就够大家喝一壶的。

网友:
开发环境有没有智能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