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做简单键盘的问题

楼主:
坛中各位大侠好,小弟我刚来不久,学习单片机的时间还很短,目前还处于小白状态,便有一问题求助:
我想用单片机模拟一个只有两三个键的很简单的电脑键盘,要求就是有一个键的功能是回车键,还有两个键就是向电脑输入特定的字符串,请问实现这个功能需要什么芯片或硬件。要求接口是USB 的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刚接触单片机就不要搞这些相对高级一些的问题,可以先从LED灯控制开始。

如果想做个USB键盘。可以找专用的这类芯片。

网友:
51+USBD12,京东搜索“圈圈USB”这本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触单片机就不要搞这些相对高级一些的问题,可以先从LED灯控制开始。

如果想做个USB键盘。可以找专用 ...

多谢大神,虽然技术渣,但是现在就想要高端产品,买又买不到,就得来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神,虽然技术渣,但是现在就想要高端产品,买又买不到,就得来求助

你看看这个适合你不?

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 ... 041400062af5e_1.pdf

网友C:
MCU+晶体+复位电路(如果内置的话,这个都可以不要),然后几个电阻,USB用IO虚拟,硬件就这么简单。但要深刻理解键盘协议和USB接口的协议,这个显然绝大多数初学者都无法承担。不过,当年我上大学时,面临的困难比这个大的多,做出MCU应用项目也比这个复杂多了,只要有心且够努力就一定能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适合你不?

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documents/8b59b56b381c434a984041400062af5e ...

淘宝没找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MCU+晶体+复位电路(如果内置的话,这个都可以不要),然后几个电阻,USB用IO虚拟,硬件就这么简单。但要深 ...

没到那阶段

网友:
就看你是否肯付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淘宝没找到芯片……

那个文档中的联系方式很多。你可 以问问。也可以找其它芯片。

作 为初学者,USB由自己是不可能的。但定的目标高也有利于以后了展,只要努力学习,一定会掌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文档中的联系方式很多。你可 以问问。也可以找其它芯片。

作 为初学者,USB由自己是不可能的。但 ...

谢谢大神鼓励

网友:
呵呵  先搞个矩阵键盘什么的也不错的呢

网友:
玩久了再用12864结合矩阵键盘弄个俄罗斯方块游戏,之后再弄TFT就跟点亮二极管一样简单的说

网友: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