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应用

楼主:
AD09里面有没有在原理图中批量修改结点(节点)属性的方法啊

请各们老师赐教!

网友:
批量修改好像么有办法,再说,这种节点会有什么属性,
在节点出右键没有查找相似对象,好像就无法批量修改
如果要设置节点,可以参考,,工具--设置原理图参数中,,

把打上的钩钩打上,,,看看,是否是自己需要的效果

网友:
谢谢老师
我是想把一个原理图中的节点全部换成Medium ,却发现不能你99SE那样一下就全改过去,请老师给支个招

再次谢谢!

网友:
不懂你的Medium,所以称不上老师呀,,
给你说个笨笨办法,,,保存99格式,修改你要的什么和什么,,
然后再用AD打开,看看,还不行,俺也没有招了

网友:
谢谢老师,我试试看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