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通过PCIE向FPGA传输数据的问题

楼主:
小弟一直没有碰过FPGA,今天突然要用上位机软件通过PCIE向FPGA传输数据,数据类型就是double型。
由于没用过FPGA,不知道从何下手。
我主要是负责是在C++中产生好一串数据,然后发送到FPGA中,请教各位大侠应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A:
只做上位机的话和FPGA没大的关系,只是将PCIE的驱动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做上位机的话和FPGA没大的关系,只是将PCIE的驱动做好。

目前我们买的塞林思的板子好像是有自带的PCIE驱动Demo,但是看那个Demo程序不知道应该怎么弄。
您说要把驱动弄好应该是指针对于这款FPGA的PCIE驱动还是说PC机的PCIE驱动?
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有点小白了。

网友A:
PCIE在PC端和PCI比较相似,Windriver提供了API函数和socket编程方式接近都是调用库函数,你买的开发板肯定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在PC端和PCI比较相似,Windriver提供了API函数和socket编程方式接近都是调用库函数,你买的开发板肯定 ...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们买的塞林思的板子好像是有自带的PCIE驱动Demo,但是看那个Demo程序不知道应该怎么弄。
您说要把 ...

你好呀,小弟最近也在研究PCIE,苦于没有参考的例程,不知道你方不方便把你开发板上的demo例程发一下,谢谢!QQ:972368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