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编译和综合

楼主:
我是刚开始学verilog的新手,有个问题求助于各位,就是verilog的编译是个什么概念,只是用于仿真吗,这和咱们平时的嵌入式系统中的编译又有什么差别呢?我知道综合是把语言转换为各种基本单元,那编译和综合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谢谢各位

网友:
编译指hdl语言转换到bit过程,其中有综合,布局,布线

网友A:
编译这个词并不是专业用词,在fpga里并不唯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这个词并不是专业用词,在fpga里并不唯一

那为什么在各种教材中都有编译这个词,并且modelsim中也是编译,这个编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网友A:
在不同环境中编译所指并不一样,Modelsim里的编译是将HDL转化到仿真库。先理清FPGA的设计仿真顺序和相互关系,就会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同环境中编译所指并不一样,Modelsim里的编译是将HDL转化到仿真库。先理清FPGA的设计仿真顺序和相互关 ...

好的,我再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