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CC1101的读寄存器配置字的疑问?

楼主:
/******************************************************************************
* @fun      uint8_t  halSpiReadReg(uint8_t  addr)
* @param    addr:地址
* @return   该寄存器的配置字
* @brief    读状态寄存器
*****************************************************************************/
uint8_t halSpiReadReg(uint8_t addr)
{
    uint8_t ret;

    CS_L;

    while(MISO);
    addr |= READ_SINGLE;
    SpiTxRxByte(addr);
    ret = SpiTxRxByte(0);         //????请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先发送地址,在发送0,才能返回该寄存器的配置字

    CS_H;

    return ret;
}

有哪位朋友知道,请解释一下哈,

网友:
这里是模拟的SPI哈

网友:
先发送指令要求读寄存器值,再发送0去读取,实际上是在第二个SPI周期中才能读取到寄存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