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高手设计低功耗AVR GPRS方案

楼主:
非高手勿扰!因为本方案是要用于产品的,请自觉。
功能:现场采集一个脉冲信号(无源)进行累计,然后通过GPRS将该累计值发送到数据中心
产品要求:
1.低功耗,使用电池供电,1个小时发送一次,电池要求至少能使用2年;
2.单片机使用AVR,具体系列型号可以自由选择;
3.GPRS模块使用华为mg323,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但必须要求稳定可靠;
4.必须使用硬件看门口回路(主要是为了避免死机,因为安装后维护一次非常困难);
你的工作范围:
1.硬件电路的设计,PCB版的设计;
2.提供该电路的一个GPRS建议调试程序(能发送数据即可,UDP方式)
薪酬:
1.签订合同,对你对我都有保障;
2.具体薪酬面议,只要你设计的产品过硬,薪酬方面你绝对不会失望。
联系方式:133.8289.0597 李经理   也可wx83721105@163.com
再次说明:您最好设计过类似产品,不是说不给新人机会,毕竟是公司产品,开不得玩笑。

网友:
会用AT扩展指令的人,都可以完成的。---- 也就用那几条指令,不会的话看一下就行。

估计论坛的人,好多都可以拿下来。

产品要求:
1.低功耗,使用电池供电,1个小时发送一次,电池要求至少能使用2年;
    这与电池关系很大。一般地,单片机的用电,(可以)比GPRS的用电少得很。
2.单片机使用AVR,具体系列型号可以自由选择;
   AVR常缺货,且价格波动很大,性能并不比其它mcu好到哪去,为什么要指定它呢?

3.GPRS模块使用华为mg323,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但必须要求稳定可靠;
   华为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4.必须使用硬件看门口回路(主要是为了避免死机,因为安装后维护一次非常困难);
    这是设计者所考虑的。

网友:
1消耗电的大头是GPRS模块,无论用那种GPRS模块基本都这样,电池体积不能超过20*20*20cm;
2指定AVR主要的原因是公司其他产品基本上都是AVR,这样便于该产品日后并入公司产品系;
3.4知道论坛高手比较多,所以特地来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