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 trip zone

楼主:
怎样触发TRIP zone中断?我按照Ti的epwm_trip_zone中的例子改写程序,但是怎么不能触发中断啊,Gpio12也设置为输入且为TZ1功能,我用短线接到地,还是不能触发进入中断,求高手指点;另外,Ti 的datasheet中说可以用软件强制触发,也就“Software-forced tripping is also supported”句话怎么理解呢?拜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先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interrupt void EPWM1_TZINT_ISR(void)
{
   EPwm1TZIntCount++;
// Clear the flags -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 this interrupt until the TZ pin goes high
//
   EALLOW;
   EPwm2Regs.TZCLR.bit.CBC = 1;
   EPwm2Regs.TZCLR.bit.INT = 1;
   EDI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2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2;
}
初始化函数中
   EALLOW;
  // EPwm1Regs.TZSEL.bit.CBC1 = 1;
  // EPwm1Regs.TZSEL.bit.CBC2 = 1;

   EPwm1Regs.TZFRC.bit.CBC = 1;
   // What do we want the TZ1 and TZ2 to do?
   EPwm1Regs.TZCTL.bit.TZA = TZ_FORCE_HI;
   EPwm1Regs.TZCTL.bit.TZB = TZ_FORCE_LO;

   // Enable TZ interrupt
   EPwm1Regs.TZEINT.bit.CBC = 1;
   EDIS;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你还是好好看看TI例程吧。搞清楚了官方例程了,什么都不是问题。
下面是官方程序trip zone功能描述。
//###########################################################################
// Description:
//! \addtogroup f2803x_example_list
//!

ePWM Trip Zone (epwm_trip_zone)

//!
//! This example configures ePWM1 and ePWM2 as follows
//!  - ePWM1 has TZ1 and TZ2 as one shot trip sources
//!  - ePWM2 has TZ1 and TZ2 as cycle by cycle trip sources
//!
//! Initially tie TZ1 and TZ2 high. During the test, monitor ePWM1 or ePWM2
//! outputs on a scope. Pull TZ1 or TZ2 low to see the effect.
//!
//!  \b External \b Connections \n
//!  - EPWM1A is on GPIO0
//!  - EPWM1B is on GPIO1
//!  - EPWM2A is on GPIO2
//!  - EPWM2B is on GPIO3
//!  - TZ1 is on GPIO12
//!  - TZ2 is on GPIO13
//

网友:
我的硬件已经定形,没有可用的TZ复用功能的Gpio了,所以我想用软件触发进入中断,但是“Software-forced tripping is also supported“,一直都不能明白,你说的按照Ti官网例程的那种,我也设置了,也是不能进入中断,请高手多多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请问调试Ti例程CCS系统怎样配置呢,直接建立工程后把案例加载进去,也是进不了中断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调试Ti例程CCS系统怎样配置呢,直接建立工程后把案例加载进去,也是进不了中断啊,求高手指点

三楼只说明设置好了TZ,而还要放开INT2.y请看Literature Number: SPRUGL8B中的表

Table 108. PIE MUXed Peripheral Interrupt Vector Table

网友:
Software-forced tripping is also supported”是指设置Trip-Zone Force Register即TZFRC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找到问题出到哪里了,再次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回复,找到问题出到哪里了,再次拜谢!

什么原因呀,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