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UART通讯接收问题,附带程序

楼主:
我想用UART接收四组8位数据,总共是四个字符,看芯片介绍,缓冲区最多可以存储2个字符,怎样才能接收四个字符,求帮助
void uart(void)
{
        RCSTA=0x90;//接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SPBRG=99;//0x19;
        TXSTA=0x04;
        BRG16=0;
        RCIE=1;
}

        if(RCIF)
        {
                RCIF=0;
                RECE[DPT]=RCREG;
                DPT++;
                if(DPT>=2)          //当DPT》=4时,程序就执行不了该中断了。
                {
                        DPT=0;
                        OK=1;
                        CREN=0;
                }
        }

                        if(OK)
                        {
                                a=RECE[0];
                                b=RECE[1];
                                c=RECE[2] ;
                                d=RECE[3] ;
                                OK=0;
                                CREN=1;
                        }

网友A:
void uart(void)
{
        RCSTA=0x90;//接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SPBRG=99;//0x19;
        TXSTA=0x04;
        BRG16=0;
        RCIE=1;
}

        if(RCIF)
        {
                RCIF=0;
                RECE[DPT]=RCREG;
                DPT++;
                if(DPT>=2)          //这里循环没问题吗?貌似DPT=2和DPT=3这两个循环不到吧?
           {
                        DPT=0;
                        OK=1;
                        CREN=0;
                }
        }

                        if(OK)
                        {
                                a=RECE[0];
                                b=RECE[1];
                                c=RECE[2] ;
                                d=RECE[3] ;
                                OK=0;
                                CREN=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uart(void)
{
        RCSTA=0x90;//接收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if(RCIF)
        {
                RCIF=0;
                RECE[DPT]=RCREG;
                DPT++;
                if(DPT>=4)          //这里改成4的话,根本进不了中断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
                        DPT=0;
                        OK=1;
                        CREN=0;
                }
        }

网友:
哪位大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