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时钟芯片读取不了时间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define 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bool bit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somenop();_nop_();_nop_();_nop_();_nop_(); //
uchar systemerror;
uchar BCD_hex(uchar x);
sbit SCL=P2^7;
sbit SDA=P2^6;
sbit lcden=P2^0;
sbit lcdrs=P2^1;
char miao,shi,fen,year,month,day,week;
uchar table2[]="0123456789";

//IIC总线开始
void delay1()//延时
{
        ;;;;
}
void delay(uint z)          //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命令操作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写数据操作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        //  液晶显示
{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table2[shi]);
        write_date(table2[ge]);
}
void IICstart(void )
{
    EA=0;
        SDA=1;
        SCL=1;
        somenop();
        SDA=0;
        somenop();
        SCL=0;
}
//IIC总线停止
void IICstop(void)
{
    SCL=0;
        SDA=0;
        somenop();
        SCL=1;
        somenop();
        SDA=1;
        EA=1;
}
//IIC等待从器件接收方的应答
bool waitack(void)
{
    uchar errtime=255;          //因故障接收方无ACK,超时值为255
        SDA=1;
        somenop();
        SCL=1;
        somenop();
        while(SDA)
         {
              errtime--;
                  if(!errtime)
                   {
                        IICstop();
                                systemerror=0x11;
                                return false;

                   }
         }

         SCL=0;
         return true;

}

void sendack(void)
{
   SDA=0;
   somenop();
   SCL=1;
   somenop();
   SCL=0;

}
void sendnotack(void)
{
    SDA=1;
        somenop();
        SCL=1;
        somenop();
        SCL=0;
}
void IICsendbyte(byte ch)
{
    uchar i=8;
        while(i--)
          {
             SCL=0;
                 _nop_();
                 SDA=(bit)(ch & 0x80);
                 ch<<=1;
                 somenop();
                 SCL=1;
                 somenop();

          }
          SCL=0;

}
byte IICreceivebyte(void)
{
   uchar i=8;
   byte ddata=0;
   SDA=1;
   while(i--)
   {
              ddata<<=1;
           SCL=0;
           somenop();
           SCL=1;
           somenop();
           ddata|=SDA;

   }
   SCL=0;
   return ddata;
}

void getpcf8563(uchar firsttype,uchar count,uchar *buff)
{
    uchar i;
        IICstart();
        IICsendbyte(0xa2);
        waitack();
        IICsendbyte(firsttype);
        waitack();
        IICstart();
        IICstart();
        IICsendbyte(0xa3);
        waitack();
        for(i=0;i           {
              buff[i]=IICreceivebyte();
                  if(i!=count-1)
                    sendack();
          }
          sendnotack();
          IICstop();
}

void setpcf8563(uchar timetype,uchar value)
{
   IICstart();
   IICsendbyte(0xa2);
   waitack();
   IICsendbyte(timetype);
   waitack();
   IICsendbyte(value);
   waitack();
   IICstop();
}
void setalarm(uchar alarmtype,uchar count)          //设置闹钟
{
   setpcf8563(0x01,0x02);
   setpcf8563(alarmtype,count);
}

void cleanalam(void)                          //清除闹钟
{
      setpcf8563(0x01,0x00);
          setpcf8563(0x09,0x80);

       setpcf8563(0x0a,0x80);
          setpcf8563(0x0b,0x80);

          setpcf8563(0x0c,0x80);

}
uchar read1380(uchar command)        //返回时间
{
   uchar time;
   getpcf8563(command,1,&time);
   return time;
}
void write1380(uchar command,uchar time)
{
     setpcf8563(command,time);
}
/* void time_display(uchar x0,uchar y0,bit type)
{
      uchar time[]="00:00:00";
          uchar con[3];
          uchar time_type;
          getpcf8563(0x02,3,con);

          time[0]=(con[2]>>4)+'0';
          time[1]=(con[2]&0x0f)+'0';

          time[3]=(con[1]>>4)+'0';
          time[4]=(con[1]&0x0f)+'0';

          time[6]=(con[0]>>4)+'0';
          time[7]=(con[0]&0x0f)+'0';
          time[8]=0;

          if(type==1)
          {
             time_type=0xff;

          }
          else
            {
                   time_type=0;
                }

          // dipchar(x0,y0,F57,1,time_type,time);

}          */
uchar BCD_hex(uchar x)
{
         uchar tiger;
         tiger=(x>>4)*10+((x&0x0f)*1);
         return tiger;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        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         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 ,光标闪烁 //惯用oxo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更别提闪烁
        write_com(0x06); //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        显示清0 , 数据指针清0;  如若没有清零则一开始有乱码现象
        write_com(0x80); //        命令先将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fen=read1380(0x03);
           shi=read1380(0x04);
                  miao=read1380(0x02);

             write_com(0x80);          // 将 时间用液晶显示出去
                 write_sfm(0x04,BCD_hex(shi));
                 write_sfm(0x07,BCD_hex(fen));
                 write_sfm(0x0a,BCD_hex(miao));

                 delay(500);
         }
}

想先把PCF8563里的时间读出在LCD里,但就是不知道为啥读不出,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