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ZET FSMC 访问MT9076失败

楼主:
E:/9076时序.jpg
--------------FSMC 总线 存储器参数配置------------------------------*/
          p.FSMC_AddressSetupTime =0x0F;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0x0F;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F;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0x0F;      //总线恢复时间
          p.FSMC_CLKDivision =0x08;                // 时钟分频因子
          p.FSMC_DataLatency =0x0F;                     //数据产生时间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 NOR控制器时序

每次访问ox68000000H 向其写入一个数据  结果 ox68000000H 以后的地址全部被写入相同的数据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碰到过,写数据有没有长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