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弱弱的问题,430的io高低电平电压是多少

楼主:
430的io高低电平电压是多少???

网友A:
驱动一两个毫安的话,应该能达到VCC和GND的水平。如果电流很大的话,就要看电流查表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两个毫安的话,应该能达到VCC和GND的水平。如果电流很大的话,就要看电流查表格了。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驱动ttl要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驱动ttl要电平转换

要不要转换要看TTL的输入范围是多少。。

网友:
普通的电源接3.3大多。所以高低也就是0和3.3.

网友:
楼主为啥不看看手册呢?不看手册怎么能用好器件?

以下是某一430的情况:

网友:
具体跟负载的大小有关,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