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ag】BTool工具的使用

楼主:
BTool工具需要硬件支持

方案1CC2540 USB dongle
方案2SmartRF05EB CC2541EM 评估板。
方案3:USB转TTL232=》SensorTag 方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7983-1-1.html

一、运行BTool工具
根据自己的通讯端口选择相应的COM口,其他参数可以默认

网友:
二、初始状态
1、Derices Found:0  没有一个设备,并且Link Control 链路控制部分 Slave BDA:None  没有从机地址
2、开启Sensor Tag侧边按钮,然后 点击扫描 Scan

网友:
三、扫描完成
1、Derices Found:1 一个从机,同时Slave BDA获取了从机地址 BC:6A:29:AC:14:BA
左边 显示了所有通讯数据报文

网友:
四、连接设置
1、所有参数都按默认值
2、连接建立  Establish
3、断开连接 Terminate

网友:
五、读写测试
1、参考BLE_SensorTag_GATT_Server.pdf文件,见附件,了解配置表内容
2、读“红外温度值” 对应的handle 0x0025,返回4个字节
Sub-Procedure 选择 Read Characteristic Value / Descriptor
Characteristic Value Handle 输入0x0025  点击Read ,返回 00 00 00 00

网友:
六、读红外温度配置值
对应的handle 0x0029,返回1个字节
Sub-Procedure 选择 Read Characteristic Value / Descriptor
Characteristic Value Handle 输入0x0029  点击Read ,返回 00 原来当前红外温度是关闭睡眠状态

网友:
七、写红外温度传感器配置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Handle 输入0x0029
Value 输入1
点击Write  返回状态Success

网友:
八、回读红外温度传感器配置值Characteristic Value Handle 输入0x0029
Value 显示 1  点击Read 返回状态Success

网友:
九、再读红外温度值读“红外温度值” 对应的handle 0x0025,返回4个字节
Sub-Procedure 选择 Read Characteristic Value / Descriptor
Characteristic Value Handle 输入0x0025  点击Read ,返回 55 12 34 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