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RAM心得提交基于MSP430F2132的MB85RC256读写

楼主:
已经开始进行测试了,下面给大家汇报下,个人感觉MB85RC256的特点中,我最看重的是写的次数几乎认为是无限次。这样在一些需要存一定的数据,便又频繁的进行写操作的应用中,它的优点就得到最大的体现。其它特点,如速度快,一次可以写N个数据等,使用其它的EEPROM也能实现。所以我看好它的近乎无限次的写特点。另外就是低功耗的特性,我在应用中就是通过单片机的IO口对MB85RC256提供电源,灵活方便,更好的进行低功耗的设计,和AT24Cxx系列的无缝替换也会在更多的场合得到更多的应用,上手更加的方便。最后就是价格相对较高,在一般的应用中,这样的价格和EEPROM相比还是有些。。。最后要说在选封装是要多看一下,别选错了,焊不上去了。总的来说,感觉很不错!谢谢EEWORLD,谢谢武汉力源。
先介绍一下这个芯片:MB85RC256V 是一种具有串行接口的 256K 位 FRAM (I2C),通过铁电工艺和 CMOS 工艺技术形成非易失存储单元。
FRAM 既是非易失性存储器,也可以实现高速写入,因此,它适用于日志管理和恢复数据等。

特点
 位配置  :32,768 字 × 8 位
 二线串行接口 :通过两个端口利用串行时钟 (SCL) 和串行数据(SDA) 实现完全可控。
 工作频率 :2.7V 到 4.5V 400 kHz(最大) 4.5V 到 5.5V 1 MHz(最大)
 读/写耐久性 :10^10(100 亿)次/字节
 数据保持  :10 年 (+70℃)
 工作电源电压 :2.7V 到 5.5V
 低功耗  :工作电流待定(1MHz 下的典型值),待机电流待定(典型值)
 工作温度范围 :-40℃ 到 +85℃
 封装   :塑料/SOP,8 引脚 (FPT-8P-M02):塑料/SOP,8 引脚 (FPT-8P-M08)
   符合 RoHS
附图是芯片的引脚图我选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2132,通过硬件I2C口和FRAM进行通信,由于是以前的一个板子,把以前的AT24C02换成MB85RC256V资源分配是:

/*-------------------------------------------------------
硬件资源分配:
    MB85RC256                     MSP430F2132
      Vcc---------------------------P3.4
      WP ---------------------------P3.3
      SDA---------------------------P3.1
      SCL---------------------------P3.2
      A0 ---------------------------GND
      A1 ---------------------------GND
      A2 ---------------------------GND
      Vss---------------------------GND
用MSP430单片机的硬件I2C,我用的是以前的一个板子(24C02)
当时将EEPROM的电源通过IO进行控制。由上面的接线可知MB85RC256
的器件地址为0x50(1010 000 x),1010为默认值(和AT24Cxx系列一
样),000为地址(A0,A1,A2接地)。接收和发送都采用中断的方
式,此程序最大的发送数据字符长度为64(MAXPAGEWRITE)。
-------------------------------------------------------*/

/*-------------------------------------------------------
                      include
-------------------------------------------------------*/
#include "msp430x21x2.h"

/*-------------------------------------------------------
                      define
-------------------------------------------------------*/
#define EEPROM_POWER_PxOUT      P3OUT
#define EEPROM_POWER_PxDIR      P3DIR
#define EEPROM_POWER_PxIN       P3IN
#define EEPROM_POWER_PIN        BIT4

#define EEPROM_WP_PxOUT         P3OUT
#define EEPROM_WP_PxDIR         P3DIR
#define EEPROM_WP_PxIN          P3IN
#define EEPROM_WP_PIN           BIT3

#define EEPROM_POWER_ON         EEPROM_POWER_PxOUT |= EEPROM_POWER_PIN;
#define EEPROM_POWER_OFF        EEPROM_POWER_PxOUT &= ~EEPROM_POWER_PIN;
#define EEPROM_WP_ON            EEPROM_WP_PxOUT |= EEPROM_WP_PIN;
#define EEPROM_WP_OFF           EEPROM_WP_PxOUT &= ~EEPROM_WP_PIN;

#define     MAXPAGEWRITE   64
#define I2C_PORT_SEL  P3SEL
#define I2C_PORT_OUT  P3OUT
#define I2C_PORT_REN  P3REN
#define I2C_PORT_DIR  P3DIR
#define SDA_PIN       BIT1                  // UCB0SDA pin
#define SCL_PIN       BIT2                  // UCB0SCL pin
#define SCL_CLOCK_DIV 0x12                  // SCL clock devider

/*-------------------------------------------------------
                      global val
-------------------------------------------------------*/
unsigned char WR_BUF[64];
unsigned char RD_buf[64];
char Index = 0;
int PtrTransmit;
unsigned char I2CBufferArray[66];
unsigned char I2CBuffer;

/*-------------------------------------------------------
                      declare fun
-------------------------------------------------------*/

/*-------------------------------------------------------
                      fun
-------------------------------------------------------*/

/*******************************************
函数名称:InitI2C
功    能:I2C初始化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I2C(unsigned char eeprom_i2c_address)
{
  I2C_PORT_SEL |= SDA_PIN + SCL_PIN;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 Recommended initialisation steps of I2C module as shown in User Guide: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TR + UCSWRST;     // Use SMCLK, TX mode, keep SW reset
  UCB0BR0 = SCL_CLOCK_DIV;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eeprom_i2c_address;          // define Slave Address
                                            // In this case the Slave Address
                                            // defines the control byte that is
                                            // sent to the EEPROM.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if (UCB0STAT & UCBBUSY)                   // test if bus to be free
  {                                         // otherwise a manual Clock on is
                                            // generated
    I2C_PORT_SEL &= ~SCL_PIN;               // Select Port function for SCL
    I2C_PORT_OUT &= ~SCL_PIN;               //
    I2C_PORT_DIR |= SCL_PIN;                // drive SCL low
    I2C_PORT_SEL |= SDA_PIN + SCL_PIN;      // select module function for the
                                            // used I2C pins
  };
}

/*******************************************
函数名称:I2CWriteInit
功    能:MB85RC256写初始化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2CWriteInit(void)
{
  UCB0CTL1 |= UCTR;                         // UCTR=1 => Transmit Mode (R/W bit = 0)
  IFG2 &= ~UCB0TXIFG;
  IE2 &= ~UCB0RXIE;                         // disable Receive ready interrupt
  IE2 |= UCB0TXIE;                          // enable Transmit ready interrupt
}

/*******************************************
函数名称:I2CReadInit
功    能:MB85RC256读初始化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2CReadInit(void)
{
  UCB0CTL1 &= ~UCTR;                        // UCTR=0 => Receive Mode (R/W bit = 1)
  IFG2 &= ~UCB0RXIFG;
  IE2 &= ~UCB0TXIE;                         // disable Transmit ready interrupt
  IE2 |= UCB0RXIE;                          // enable Receive ready interrupt
}

/*******************************************
函数名称:EEPROM_ByteWrite
功    能:MB85RC256一个字节写
参    数:Address要写的起始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EEPROM_ByteWrite(unsigned int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adr_hi;
  unsigned char adr_lo;

  while (UCB0STAT & UCBUSY);                // wait until I2C module has
                                            // finished all operations.

  adr_hi = Address >> 8;                    // calculate high byte
  adr_lo = Address & 0xFF;                  // and low byte of address

  I2CBufferArray[2] = adr_hi;               // Low byte address.
  I2CBufferArray[1] = adr_lo;               // High byte address.
  I2CBufferArray[0] = Data;
  PtrTransmit = 2;                          // set I2CBufferArray Pointer

  I2CWriteInit();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generation
                                            // => I2C communication is started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

/*******************************************
函数名称:EEPROM_PageWrite
功    能:MB85RC256多个字节写
参    数:Address要写的起始地址,* Data要写
          数据指针,Size要写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EEPROM_PageWrite(unsigned int StartAddress, unsigned char * Data, unsigned int Size)
{
  unsigned int l = 0;
  unsigned int address = StartAddress;
  EEPROM_WP_OFF;                        //允许写
  for(l = 0;l < 100;l++);
  for(l = 0;l < Size;l++)
  {
    if((address + l)>32768)
    {
      return;
    }
    EEPROM_ByteWrite(address,Data[l]);
    address++;
  }
  EEPROM_WP_ON;                         //写保护
}

/*******************************************
函数名称:EEPROM_RandomRead
功    能:MB85RC256一个字节读
参    数:Address要读的起始地址
返回值  :无
********************************************/
unsigned char EEPROM_RandomRead(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adr_hi;
  unsigned char adr_lo;

  while (UCB0STAT & UCBUSY);                // wait until I2C module has
                                            // finished all operations

  adr_hi = Address >> 8;                    // calculate high byte
  adr_lo = Address & 0xFF;                  // and low byte of address

  I2CBufferArray[1] = adr_hi;               // store single bytes that have to
  I2CBufferArray[0] = adr_lo;               // be sent in the I2CBuffer.
  PtrTransmit = 1;                          // set I2CBufferArray Pointer

  // Write Address first
  I2CWriteInit();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generation
                                            // => I2C communication is started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Read Data byte
  I2CReadIni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sent?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while(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return I2CBuffer;
}

/*******************************************
函数名称:EEPROM_SequentialRead
功    能:MB85RC256多个字节读
参    数:Address要读的起始地址,* Data要存放
          数据的地址指针,Size要读数据的个数
返回值  :无
********************************************/
void EEPROM_SequentialRead(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char * Data , unsigned int Size)
{
  unsigned char adr_hi;
  unsigned char adr_lo;
  unsigned int counterSize;

  while (UCB0STAT & UCBUSY);                // wait until I2C module has
                                            // finished all operations

  adr_hi = Address >> 8;                    // calculate high byte
  adr_lo = Address & 0xFF;                  // and low byte of address

  I2CBufferArray[1] = adr_hi;               // store single bytes that have to
  I2CBufferArray[0] = adr_lo;               // be sent in the I2CBuffer.
  PtrTransmit = 1;                          // set I2CBufferArray Pointer

  // Write Address first
  I2CWriteInit();
  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generation
                                            // => I2C communication is started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Read Data byte
  I2CReadIni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sent?

  for(counterSize = 0 ; counterSize < Size ; counterSize++)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Data[counterSize] = I2CBuffer;
  }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while(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

/*******************************************
函数名称:TX_ISR_I2C
功    能:中断服务函数,进行I2C数据的收发。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X_ISR_I2C(void)
{

  if(UCB0TXIFG & IFG2)
  {
    UCB0TXBUF = I2CBufferArray[PtrTransmit];// Load TX buffer
    PtrTransmit--;                          // Decrement TX byte counter
    if(PtrTransmit < 0)
    {
      while(!(IFG2 & UCB0TXIFG));
      IE2 &= ~UCB0TXIE;                     // disable interrupts.
      IFG2 &= ~UCB0T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
  }
  else if(UCB0RXIFG & IFG2)
  {
    I2CBuffer = UCB0RXBUF;                  // store received data in buffer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

}

/*******************************************
函数名称:InitSys
功    能:系统初始化,初始化时钟,端口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nitSys(void)
{
  /*********************************************
  初始化时钟,MCLK = SMCLK = 1Mhz
  ACLK=32768(外部晶振)
  *********************************************/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
  初始化MB85RC256,端口初始化,
  *********************************************/
  EEPROM_POWER_PxDIR |= EEPROM_POWER_PIN;
  EEPROM_POWER_ON;            //给MB85RC256供电
  EEPROM_WP_PxDIR |= EEPROM_WP_PIN;
  EEPROM_WP_OFF;              //WP=0,MB85RC256可以写操作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int i = 0;
  InitSys();                        //初始化
  InitI2C(0x50);                    //初始化MB85RC256,写器件地址0x50
  _EINT();                          //开中断
  for(int j = 0;j < 64;j++)         //初始化发送数组WR_BUF,初始化数据为0~63
  {
    WR_BUF[j] = j;
  }
  EEPROM_PageWrite(1000,WR_BUF,50); //向MB85RC256起始地址1000写50个WR_BUF的字符
  EEPROM_SequentialRead(1000,RD_buf,sizeof RD_buf); //从地址1000读64个字符
  //将所有的地址都写为0
  for(i = 0;i < 32768;i++)
  {
    EEPROM_ByteWrite(i , 0);                        //写一个字节
  }
  EEPROM_SequentialRead(1000,RD_buf,sizeof RD_buf); //读数据
  Index = EEPROM_RandomRead(890);                   //读一个字节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网友:
下来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附件 文件无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