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驱动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退货返修及客户反应都是
这个驱动三极管8050击穿。

网友:
R2的电阻值增大一点如何

网友:
咱们计算一下,

按最大电流的那种,400欧,线圈电流30mA,8050的HFE大概在30ma时,怎么也要大于50(最大为300),

Ib = 30/50 = 0.6

也即

R2 =  (5V - 0.7V)  /  0.6  =  7.2K

这是最小值。一般可以测量一下,选取合适的值。

正常情况下,选5~10K。

再者4148的质量也有可能影响到8050

网友:
R2、R3的取值都不合适,如楼上所言,这个应该简单计算一下。另外注意管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
数字电路对元件参数的取值要求并不高,LZ的电路,实际使用并没问题,老是烧末级管,怀疑LZ的8050管子太山寨。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驱动5V的板不用前面一级,R2接P/O口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12V的才发现有问题。
R2改为4.7K还是有。这些元件都是贴片封装。

网友:
把4148换成1N4007呢?

网友:
我认为是R2要串在基极里。因为按现在电路Q2-be间电压大于0.7V所以要烧

网友:
测试方案:
观察8050开关时发射极和集电极的电压变化,可能是因为大电压将三极管击穿。如果有观察到大电压,可以在二极管胖并联一个串联RC或者干脆使用压敏电阻。当然,首先还是应该保证器件来源的可靠性

网友:
使用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你要的效果也就是开关管

网友:
好像我也看不太明白!

网友:
菜鸟求解,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