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各位大神

楼主:
各位大神,我的protel老打不开PCB图,显示这个图片上的,谁知道啊?????

网友:
PCB封装库加的多了,删除一些,,然后再添加
实在不行,就卸载,重新安装,,99也快的很呢

网友:
PCB是什么版本的。99低的打不开高的。

网友:
库加载有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删除后重新安装。

网友:
我安装99se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主要是你安装的其他软件跟99有冲突,建议卸载后重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