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牛人指点一下。。利用压力传感器和ADC0809采用中断方式设计一个压力测试系统

楼主:
利用压力传感器和ADC0809采用中断方式设计一个压力测试系统,并将测试结果在LED上显示出来,并定义一个最大值,当按下该键时可进行最大值测量,即只有当当前值大于上次测量值时才刷新,显示格式为p=xxx,每隔0.3秒测量一次

网友:
你自己都基本说出来了。不过0809可能不是那么准。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了。0.3秒的话可以采用定时中断或者0.3秒延时更新一次。显示随便用个什么夜景就行

网友:
压力传感器采用什么形式的,要说清楚!采用差分形式的可以不需要使用ADC0809,找个自带AD转换的MCU就可以实现,显示部分采用数码管还是集成的LED,采用数码管比较简单,具体看你做什么用了,有需要联系我QQ 二六零五六八二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