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机架制作教程与机架物料清单

楼主:
贴片机机架制作教程与机架物料清单下载地址: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详细,看到楼主很多用PVC做的支座,其实这个用现成的铝合金支座更好,另外楼主在从动齿轮的安装是直接把齿轮套在光轴上,这个会不会摩擦产生的阻力比较大,同时铝齿轮磨损。还有就是动力齿轮通过光轴套在法兰直线轴承上,这个确实是可以转动,但是楼主可以留意一下,法兰直线轴承的设计应该是直线平移的,尽管旋转也是可以,但是有较大的助力,而且估计是会损坏结构的,当初我也这样设计过,但拿到法兰直线轴承我就发觉那样不合理,所以楼主可以直接改用普通的轴承,套到支座内。楼主的吸头我比较关注,可惜不太详细,期待完工。

网友:
这个是我近来正在做的两轴,上次发过帖子说做两轴,现在Y轴已经有点型了,发来交流一下。我也是打算用皮带传动。

网友A:
哟  楼上的这位兄台   这两轴有50公分长度吧?应该要花不少银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哟  楼上的这位兄台   这两轴有50公分长度吧?应该要花不少银子啊

是的,轴50,实际移动大概4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轴50,实际移动大概45左右。

我是看你旁边放了一罐可乐  大概测了下三个多长度 就凑了个整数说估计50公分还真让我猜对了~~
这位兄台是要做CNC还是什么呢?有木有预计大概会烧多少银子呢?

网友:
我已经有一台铸铁的雕刻机了,做这个机架设想是做贴片机,主要是想看一下用皮带传动的效果。

银子没花多少,反而是人工大。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想搞这个

网友:
正计划搞这个,看看,mar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