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138输出的共模电压的问题

楼主:
我在芯片手册看,AD8138输出的共模电压不应该是只与Vocm这个引脚有关,而与输入信号的共模电压无关吗?可是我现在看到的现象是 有关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输出共模电压只跟Vocm有关,放大的是V+IN 与-IN的差值,你看到的现象应该也许是你理解或者测试错了...

网友:
VOCM:
Voltage applied to this pin sets the common-mode output voltage with a ratio of 1:1. For example,
1 V dc on VOCM sets the dc bias level on +OUT and −OUT to 1 V.

VOCM可以设置它的基准电压,就象工作点一样,
VOCM CMRR          ∆VOUT, dm/∆VOCM; ∆VOCM = 2.5 V ±1 V −70 dB
Gain                    ∆VOUT, cm/∆VOCM; ∆VOCM = 2.5 V ±1 V 0.9968 1 1.0032 V/V

你看到 “ 有关 ” 的测量数据呢?拿数据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