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意见?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的应用比较的说法

楼主:
在嵌入式系统中,目前最常用的二次电源电路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和BUCK(降压型)开关稳压器,有人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是这么认为的:

1、高输入电压(>5V)、高输入/输出压差时,宜用BUCK;反之,宜用LDO。

2、输出电流>2A时,宜用BUCK;2A以内时宜用LDO。尽管LDO有3A、5A、7.5A,甚至8A的,但必须压差低,散热条件好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否则因自身功耗(压差x电流)大,升温快,易保护而关闭输出(特别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时)。

3、LDO也有高输入电压型(28V、80V等),但其输出电流小,仅200mA左右。

4、BUCK的输出纹波及稳压性不如LDO好,因此像DSP、ARM、FPGA等内核电源(1.2V、1.5V、2.5V等)宜用LDO。当输入电压高(或输入/出压差大),且输出电流比较大时,可采用“BUCK+LDO”方案。

5、BUCK电路要用外部电感,体积较大,有些还要使用外部MOS管;LDO电路则很简单,仅需1只电容即可。

6、BUCK的转换效率比LDO高,只有在输入/出压差很低时(<500mV),LDO的转换效率才能与BUCK接近,LDO的热温特性比BUCK差。

上述说法,求意见?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与开关稳压器的应用比较的说法你觉得都对么?

网友:
 这几条基本上(不能说全部)是对的,但总搅得老生常谈条条框框有些刻板。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关键还是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掌握住纹波、成本、发热量这几个Keyword去设计,就对了。

网友:
现在的DCDC纹波可以做到几个MV,要求不高可供电数字器件

网友:
楼主转述的说法可以说没有一条是对的,似是而非,显然出于有经验却缺乏足够理论知识的工程师或技术支持人员之手,这样的东西弊远大于利。
基本原则:追求效率用开关电源,追求廉价下的低纹波参数用线性电源,后者在输入输出压差比较低时用LDO。很多时候需要的是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