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交流供电的电源拓扑结构

楼主:
单一交流供电比如说AC24V电源输入,里面的电源拓扑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交流输入 ---->  整流滤波 ------> 电压变换(稳压)(隔离或否)(升或降压)---->(目标电源类型变换)

网友:
这个就很多了,任何常见的结构都可能,开关电源的各种形式和线性电源的各种形式都可能出现,楼主的问题没有约束条件,太过空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