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三极能直接并联吗?

楼主:
两个MOS管的G,D,S三个极能直接相连吗,G极需要用两个电阻各自驱动吗?

网友A:
可以,G也不必各自驱动,但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加大电流容量的话,可能需要在各自的漏极加均流电阻。

网友:
要记住,必须是同一批次、相同型号的管子可以并联哟!并且是直接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G也不必各自驱动,但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加大电流容量的话,可能需要在各自的漏极加均流电阻。

MOS管可以不加均流,-----  平时应用时一般不加
如果一定要加均流,是在源极

网友B:
并联时要加均流电阻,没有两只器件的特性是完全一致的。驱动反而可以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并联时要加均流电阻,没有两只器件的特性是完全一致的。驱动反而可以并联。

三极管应用时,因为它有个饱和电压,它是负温度系数关系,均流是必须。

---- 原因即,你说的没有完全相同的管子。

但MOSFET就不一样了,选择参数基本相同的即可,例如,同一型号的同一批次的管子。

MOSFET的沟道与三极管完全不同的是,沟道呈电阻,且这个电阻是正温度系数。

这种情况下,即是不讲温度系数,它本身的电阻已经起到了均流作用,再加一个电阻就象画蛇添足。
再说了,即是管子的特性不一至,并联的结果也只能使:管子载流能力小的流过的电流小、载流能力大的流过的电流大
这一点你可以在研究不同类型的管子特性时得到。

网友:
俺习惯于

三极管串联使用----提高耐压。

MOS管并联使用----扩大电流。

这样使用最方便,不用加均流电阻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应用时,因为它有个饱和电压,它是负温度系数关系,均流是必须。

---- 原因即,你说的没有完全 ...

对对,说的是,俺脑袋“短路”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对,说的是,俺脑袋“短路” 了……

哈哈,都有老糊涂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习惯于

三极管串联使用----提高耐压。

你的电源做到哪儿了?怎么没有发现你发的帖子呢?

网友:
淡定, 春哥脑袋“短路” 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源做到哪儿了?怎么没有发现你发的帖子呢?

DIY电源就看DT版主的啦~~~

俺的暂时中断,因为老爷子给了俺果壳网上一段视频 http://www.guokr.com/article/437811/
推荐俺DIY...  ...
经这几天的查阅物料,主要是结构上的一些通用件啦~~~
已初步考虑好了系统结构,准备以最简单最低的成本(不足百元人民币),拿下这个小玩意,到时请老爷子、春哥、DT版主等高手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