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去耦时,为什么小电容要与电路靠近

楼主:
在电源去耦的时候,通常用一小电容加大电容的方式实现,但为什么小电容必须与电路尽可能的靠近、布线尽可能地短呢?

网友:
没听说有这个理论啊,关注中。。。

网友:
大电容主要用于滤波,小电容用于消除大电容的耦合,至于走线最短这是一个常识。

网友A:
小电容一般特征频率高,ESR低。适合芯片级滤波。越靠近芯片效果越好。大电容频率响应没那么好,适合板级滤波

网友:
小容量的电容,正如楼主所说,一般是作高频滤波的。而对高频,布线对其影响较大,所以要使走线最短效果最好。

但对某些电源,如果根本不存在高频问题,----  当然很少有这种情况,也可以不加小电容。

网友B:
小容量电容的ESL较小,用于对付高频噪声,而引线不能理解为理想的无参数导线而是具有分布参数的,频率越高越明显,而对付高频噪声,要尽量减小这种附加的因素,所以要求位置及连线都要合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容量电容的ESL较小,用于对付高频噪声,而引线不能理解为理想的无参数导线而是具有分布参数的,频率越高 ...

ESR跟容量还是有点关系。ESR = tan x (2 x  x f x C)-1.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R跟容量还是有点关系。ESR = tan x (2 x  x f x C)-1.

是有关系,但影响高频去耦的主要参数是ESL。

网友:
俺习惯于用一个 1u-10u的层叠贴片电容,代替上述两个一大一小电容,一般的场合,已足够保证电源去耦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下电容去耦半径的概念

网友:
LS正解,理解了去耦半径的概念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又学到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容一般特征频率高,ESR低。适合芯片级滤波。越靠近芯片效果越好。大电容频率响应没那么好,适合板级滤 ...

小电容一般特征频率高。适合芯片级滤波。越靠近芯片效果越好。不知道哪里看到过还是怎么,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应该与线路感抗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