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解和铝电解的ESR大小的比较?

楼主:
如题,谁的ESR大些

网友:
跟容量和制造工艺有关,小容量时,钽电解的ESR可能更小,一定容量以上,特制的铝电解ESR更小。

网友:
相同容量比较
铝电解电容的ESR值大
     额定耐压值可以做的比钽电解高、抗浪涌能力强(可承受1.3倍额定电压60S,很适合做滤波),
     不足是电解液挥发后漏电流增大、、受温度影响很大(温度每身高10度,寿命减半)
钽电解,
      ESR值很低、滤高频改波性能极好,寿命长、耐高温、精度高、机械强度高、体积小
     缺点---容量较小(适合SMT类PCB板使用)、额定耐压值低,最高额定耐压值为63V、抗浪涌能力差、价格比铝电解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