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试晶振好坏的方法

楼主:
如题 怎么判断一个晶振能否正常工作,用到示波器吗?

网友:
晶振?晶体?

如果指 “ 晶体振荡器 ”,只用按手册上所给指标加电测试一下输出情况即可,用示波器也可以,但不能测出全部性能,

如果是晶体,它与电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电路、相同的晶体,有可能正常工作,有可能异常工作 或不工作,

同样,相同的电路,不同的晶体,也会:有可能正常工作,有可能异常工作 或不工作,

网友:
方法很多,用示波器看波形,用万用表测电压(测得的是有效值,1/2Vcc左右),看系统响应情况等等。
顺便一说,很多人不注意正确的使用术语,注意晶体和晶振是不同的两种器件,常见的无源的那种叫晶体,集成振荡器的那种有源器件才叫晶振。晶体需要配合晶体振荡电路使用,晶振接上电源即可工作。

网友:
用示波器肯定最好,能直观地看到波形,不过一定要用高带宽的示波器,否则即使晶振是好的看到的也是正弦波甚至类似直流信号。

网友:
使用示波器就可以了,有源晶振,接上VCC和GND,然后用示波器调到高频就可以测出来频率了。有源晶振的话,岸上上去,用示波器测任一脚即可

网友:
谢谢大伙不吝赐教

网友:
用示波器,万用表都能测出

网友:
用示波器,或者是代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