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出奇稳定的相机

楼主:
也许你见过,或研究过,出奇稳定的相机稳定器,灵感来自鸡头稳定性?求解释

网友:
短时间的稳定,可以靠自身的惰性,但这个惰性坚持的时间很短,与轴承的摩擦力及固定部分质量有关。

长期稳定性,只能由陀螺来完成,如果先进一点,可以由陀螺仪加电子控制驱动电机以实现稳定
但陀螺仅能保证指向宇宙中心,不能保证升高降落。

所以,只有加入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或许还加入了磁场传感器,气压传感器呢~~~

网友:
这么给力!机械不懂,感觉维度蛮高的

网友:
这叫“摄像稳定器”,专门用来拍视频的,纯机械结构,完全没有电子系统。
这类稳定器利用的是结构重心稳定原理,即摄像机或照相机位于支架重心,支架系统在任意扭转时只要重心位置不变,相机或摄像机的位置就不会变。
不过这类稳定器有个很大的缺点——需要根据相机或摄像机的重量进行精密配平调节,楼主图中那个“八字”型物体的位置、主轴下面的配重以及主轴至相机支架的间距等都是调节点,调节配平的过程非常繁琐,彼此互有影响,特别是频繁更换相机、相机镜头等时。而且这类稳定器的转轴要求摩擦力足够低,整体重量也不能过重,所以价格并不便宜。
机械式摄像稳定器的设计很多,有单手手持式、双手手持式、肩扛式、后背式、穿戴式、头顶式、车载式等等,价格从千元到十万元量级不等,在专业摄像领域和摄像爱好者中的应用很常见,不过在很多专业领域现在用的更多的是机电式,毕竟引入电子技术后稳定器的性能会提高更多,而且专业领域只追求效果不在乎成本。

网友:
国内玩摄像的不多,真正会摄像的业余爱好者更少,加上摄像稳定器的价格比较高,用的人就更少,所以知道的人都不多。但机械式摄像稳定器已经在市场上销售了百年,过去是用于电影摄影机的。

网友A:
这个出了有段时间了  当时好像看过报道说价格是   $ 3W多   好像是这个价格  正如春哥说的这是稳定器的一种 不过没查到相关出售的具体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出了有段时间了  当时好像看过报道说价格是   $ 3W多   好像是这个价格  正如春哥说的这是稳定器的一种 ...

去淘宝、ebay搜搜,大把,国产山寨的都不少,但限于做工,山寨货更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ebay搜搜,大把,国产山寨的都不少,但限于做工,山寨货更不好用。

一般都是那种架在肩膀上单手或者双手支撑,并在支撑杆上带有同步线轴的产品。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还真不多。其实我倒是觉得,对于摄影摄像已经有一部分认识的人应该是不会去使用这个产品的;或句话说使用这种产品的人应该更多数是科技控或者是爱好新鲜事物的相对摄影新手。感觉这个技术如果用在其他方面,如军工瞄准似乎更霸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那种架在肩膀上单手或者双手支撑,并在支撑杆上带有同步线轴的产品。能达到这个效果的还真不多。 ...

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很容易,关键在于调整,肩扛式的比手持的高档。这个东西俺玩过,国产山寨货,材料不行,太重,但调好了稳定性没问题,但摄像效果反而不如俺临时自制的轻便机架。稳定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法在拍摄时调整相机/摄像机的参数以及拍摄角度,俺的手功到位,自制的机架又用起来很方便,份量很轻,拿个小DC上架给个乐队拍过演出,效果远超他们的想象。要是用稳定器反而不行,稳定器只有在运动态下拍摄单镜头时有用,而这类拍摄基本上只有专业人员才会涉及。
对于拍摄影视作品的专业人员,用稳定器的就多了,但基本上要高档的多。在军工方面,机械稳定器早用了很多年,前面俺已经说了,这东西在摄影界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更何况军事领域。机载照相枪、部分武器平台等都要用稳定器,但不是这种小儿科的货,在二战时都用上陀螺稳定器了,现在?呵呵,别说现在了,俺上学时学校里就在搞军舰主炮的稳定平台,早列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很容易,关键在于调整,肩扛式的比手持的高档。这个东西俺玩过,国产山寨货,材料不行, ...

哇 看来我不是OUT了一星半点啊!春哥你说完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从地壳里突然钻出来的远古人一样了。。。说实话俺对这类行业这么的不敏感真的都想找个缝钻进去了。。。这些话句句属实完全出自心声。。。诶。。。我是个落伍的远古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 看来我不是OUT了一星半点啊!春哥你说完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从地壳里突然钻出来的远古人一样了。。。 ...

这个只是一般人不接触,加上国内教育的问题,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知识面也很窄。机械领域的入门门槛比较高,中国又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不知道也不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一般人不接触,加上国内教育的问题,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知识面也很窄。机械领域的入门门槛比较 ...

闲聊一下哈  春哥的资讯来源一般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聊一下哈  春哥的资讯来源一般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呢?

至少包括任何你能想到的途径,更关键的是用心,这是个习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包括任何你能想到的途径,更关键的是用心,这是个习惯的问题。

恩 对  用心  这两个字就是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