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添加泪滴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
我用的9.3版本。生成泪滴的设置就不用说了。不能产生泪滴。可能是两个焊盘之间的位置不一致。比如,如果两个焊盘是纵向排列。它们的横坐标要保持完全一致。细小的偏差都有可能导致泪滴不能生成。另外。不知是不是我软件的个别情况。当坐标一致时。从方形焊盘往圆形焊盘连线,不能生成泪滴。只有从圆形焊盘向方形焊盘连线,才会在生成泪滴。

网友:
这么高级的软件,没有用过

网友:
楼主,我也发现在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