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芯片测试座

楼主:
本人有一个flash芯片需要检测,因为flash情况比较特殊,封装类型是SOP-50,高度是1cm,需要芯片测试座,哪位大神之前接触过之类的测试座啊,请赐教。谢

网友:
所有封装都有对应的测试座,比较偏门的市场上难找而已。如果只有一片该封装的芯片,还是不要费心去找测试座了,测试座的价格会远远贵于该芯片,不值得,还是换型吧。

网友:
SOP-50?贴个图看看
确实很少使用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