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ee低功耗的一些思路。

楼主:
1,节点未入网,正常情况都是扫描网络,加入网络。可以在加入网络失败后,长时间休眠,等唤醒后重新加入网络。
2,节点与父节点断开后,也是进入长时间休眠,唤醒后再次检测。

网友A:
学习了,请教一个怪异的问题。我的子节点在我改写panid后,如果协调器断电再上电,就不能自动加入网络,一定要手动复位才行。软复位却不可以。您估计是什么原因呢。网络没有路由器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教一个怪异的问题。我的子节点在我改写panid后,如果协调器断电再上电,就不能自动加入网络,一 ...

PAN ID不同不能组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N ID不同不能组网吧?

我把panid和channel输出来看了,一样。必须手动复位后才行,软复位不能自动连

网友C:
请问您是在TI 方案上开发吗? 加入网络失败后的长时间休眠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是在TI 方案上开发吗? 加入网络失败后的长时间休眠要怎么做?

我不要我帮你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