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PLL使用的问题

楼主:
我先用了一个PLL分频,之后再接一个时钟选择模块,如图,之后我还想要对这个选择时钟继续分频,还能不能再用PLL分频呢?我试过了编译通不过,有没有人做过相似的呢?求指教。

网友A:
可以吧,为什么编译不通过呢?出现啥错误了?

网友B:
编译通不过提示什么?

网友:
能跑到200多M?

网友:
我是在Xlinx中可以实现IP分频,貌似下面要勾选IP核设计下一个选项

网友:
我想这么连接,但是编译出错了,求指教,错误是:
Error: Clock input port inclk[0] of PLL "pll1:inst12|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another PLL, optionally through a Clock Control block
        Info: Input port INCLK[0] of node "pll1:inst12|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s driven by clkopt:inst9|Mux0 which is COMBOUT output port of Combinational cell type node clkopt:inst9|Mux0

PLL级联

PLL级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为什么编译不通过呢?出现啥错误了?

我想这么连接,但是编译出错了,求指教,错误是:
Error: Clock input port inclk[0] of PLL "pll1:inst12|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another PLL, optionally through a Clock Control block
        Info: Input port INCLK[0] of node "pll1:inst12|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s driven by clkopt:inst9|Mux0 which is COMBOUT output port of Combinational cell type node clkopt:inst9|Mux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译通不过提示什么?

我想这么连接,但是编译出错了,求指教,错误是:
Error: Clock input port inclk[0] of PLL "pll1:inst12|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another PLL, optionally through a Clock Control block
        Info: Input port INCLK[0] of node "pll1:inst12|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s driven by clkopt:inst9|Mux0 which is COMBOUT output port of Combinational cell type node clkopt:inst9|Mux0

网友:
这个提示是说inclk[0]管脚必须被特定管脚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这么连接,但是编译出错了,求指教,错误是:
Error: Clock input port inclk[0] of PLL "pll1:inst ...

PLL的输入时钟必须从特定的芯片引脚接入,不可以由内部逻辑的输出接入。把要再分频的时钟从一个管脚输出,再从PLL的特定时钟输入引脚输入就可以实现PLL串联了。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学习了。第二个PLL,如果不是分数分频,可以用逻辑单元来完成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L的输入时钟必须从特定的芯片引脚接入,不可以由内部逻辑的输出接入。把要再分频的时钟从一个管脚输出 ...

不太懂你的意思 可以舉例嗎? 現在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第二个PLL,如果不是分数分频,可以用逻辑单元来完成分频。

請問邏輯單元完成分頻 要怎麼做?

网友:
https://www.altera.com/support/s ... rd02012010_744.html
ALTERA這個說明是什麼意思? 要怎麼做才可以解決問題? 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