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关于光照传感器

楼主:
想找一个传感器能够检测光线强度,也就是LUX。家用级别,求各位大侠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要求,比如敏感光谱、灵敏度、线性度、成本等等,线性光敏器件有电阻、晶体管(包括二极管和三极管)、光电池等等。光敏电阻是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