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π型网络,求大神详解具体作用,可变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
E:\新建文件夹 (2)

网友A:
无源网络的分析,是把这些元件的电(阻)抗都加起来(当然根据串并关系),看它对外电路的特性的。

楼主帖的这种二端对网络,在高频时常用Z参数或ABCD参数(过去这样叫的,不知道现在改名了没有)来分析。

图中L1、L2、C1,组成带通滤波,三个电阻起调节带宽的作用。

C1除可以调整谐振点外,还调节了前后两端口的耦合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源网络的分析,是把这些元件的电(阻)抗都加起来(当然根据串并关系),看它对外电路的特性的。

楼主 ...

这是一个功率检测回路,将耦合回来的信号,通过检波电路反馈。调节电容可以调节反馈值得大小,来影响发射功率。不明白电容调节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功率检测回路,将耦合回来的信号,通过检波电路反馈。调节电容可以调节反馈值得大小,来影响发射 ...

该电路的等效阻抗与该电容有关,改变电容的容量自然阻抗也会跟着改变,于是反馈量随之改变。当然,改变电感值也可以,但可调电感不如可调电容更容易实现。

网友A:
PI型网络常用于级间匹配,
楼主的这个图,对高次谐波抑制不明显(高频功放一般有大量的高次谐波),所以常将此图中的L换成C、C换成L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的等效阻抗与该电容有关,改变电容的容量自然阻抗也会跟着改变,于是反馈量随之改变。当然,改变电 ...

如果去除电容、电感,这是一个纯电阻的π型衰减网络,可不可以将R1与L1并联、R2与C1并联,R3与L2并联看做三部分,作为一个π型衰减网络,改变C1的值,相当于改变了R2与C1并联部分的阻抗值,也就直接改变了该衰减网络的衰减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型网络常用于级间匹配,
楼主的这个图,对高次谐波抑制不明显(高频功放一般有大量的高次谐波),所以常 ...

若将c和l互换,这不就是一个加了电阻的低通滤波器啊,(我是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另外,既然这个电路在这里起到改变反馈值的作用,可否认为不单单是作为一个滤波来用。还有,因为输入信号Ui的频率是在不断变化的,既然是为了检测不通频率的功率值,是不是不应该让他谐振,那样就失去了检测的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若将c和l互换,这不就是一个加了电阻的低通滤波器啊,(我是新手,不知道说的对不)。另外,既然这个电路 ...

高频功放,它的频谱是基波及以上频率,L、C互换后,仍然是带通滤波器,只不过对高次谐波的抑制更加明显。

因为只有基波以上频率,“ 低 ”的通了又有什么影响呢?

通过了基波,检测怎么能失去意义呢?

网友A:
给你画个图,图1、2代表两种PI型网络的频率特性,图3代表高频功放输出的频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频功放,它的频谱是基波及以上频率,L、C互换后,仍然是带通滤波器,只不过对高次谐波的抑制更加明显。 ...

可以理解为该部分电路在整个电路中起到了滤波的作用吗?可是改变电容值会改变反馈功率值怎么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画个图,图1、2代表两种PI型网络的频率特性,图3代表高频功放的频率特性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我的网络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为该部分电路在整个电路中起到了滤波的作用吗?可是改变电容值会改变反馈功率值怎么解释啊?

五楼的公式就是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楼的公式就是解释

哦,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再仔细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