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CCS3.3烧写F2812

楼主:
大家好,我刚刚开始学习DSP,完成了F2812的硬件仿真,现在想尝试用CCS3.3给F2812烧写固化程序,遇到问题:
1.CCSv3.3的TOOLS菜单下没有on chip flash 28x的选项,请问这个是需要安装补丁软件吗?
这个是我电脑系统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啊。。求大神帮帮解决啊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图标,这个也是烧写用的

网友:
这是CCS装完自带的
如果没有,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
建议先在其他系统下试试

安装CCS的系统不建议在家用版或者GHOST版本,经常会有问题
建议在professional版本的系统安装~~

网友:
在PROGRAME中设置一下这个插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