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F169做主机,接一个24位的AD1246采集芯片实现一个数据采集功能。

楼主:
最近在用430f169做主机,控制ADS1246实现24位的AD采集,但是调试的结果都不对,现在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不清楚430发送的数据AD芯片有没有接收到,读到的数都是0xff,每次用仿真器调试初始化后接收寄存器的值是0x7f,读寄存器的值也读到的全是0xff,快过年了,做不出来,导师不让回家,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void  ADS1298_SPI_Init(void)
{
    //U0CTL=CHAR + SYNC + MM + SWRST;
    P3SEL |= 0x0E;                        // P3.1,2,3选为SPI通信端口
    U0CTL|=SWRST;
    U0CTL |= CHAR + SYNC + MM ;           // 8-bit传送, SPI模式, 主机,允许中断
    U0TCTL |= CKPH +   SSEL1  + STC;//CKPL +  时钟信号高电平无效,数据在下降沿发出,输入数据在上升沿被锁存,时钟信号为SMCLK, 3线模式
    U0BR0 = 0x00;                         // SPICLK = SMCLK/4
    U0BR1 = 0x00;
    U0MCTL =0x00;
    ME1 |= UTXE0+URXE0;   //USPIE0;                            // 模块使能
    U0CTL &= ~SWRST;                          // SPI使能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TX interrupt
    //U0RCTL=0x00;
}

void       ADS1298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d[8];
      P4DIR |= 0x0F;
      ADS1298_START1;
      ADS1298_CS0;
      delay_us(10);
      ADS1298_RST0;
      delay_ms(5);
      ADS1298_RST1;
      delay_ms(5);
      ADS1298_SPI_Init();
      delay_ms(10);
      ADS1298_CS0;
      ADS1298_Send_CMD_One(RESET);
      delay_ms(10);
      ADS1298_Send_CMD_One(WAKEUP);
      delay_ms(10);
      d[0]=0x00;
      ADS1298_Send_CMD_Muti(Addr_IDsend,1,d);//定义DRDY为标志数据完成和发送
      delay_us(10);
      //ADS1298_Send_CMD_Read(Addr_VBIASreceive,1);
      //wait_ready();
      d[0]=0x01;                     //烧坏电流源关闭
      ADS1298_Send_CMD_Muti(Addr_BCSsend,1,d);
      delay_us(10);
      d[0]=0x00;                     //向模拟输入端口输入偏执电压关闭
      ADS1298_Send_CMD_Muti(Addr_VBIASsend,1,d);
      delay_us(10);
      d[0]=0x80;                     //定义为外部时钟,工作于正常模式
      ADS1298_Send_CMD_Muti(Addr_MUXsend,1,d);
      delay_us(10);
      d[0]=0x08;                     //增益为1,采集速率为1000sps
      ADS1298_Send_CMD_Muti(Addr_SYS0send,1,d);
      delay_us(10);
      //ADS1298_Send_CMD_Read(Addr_IDreceive,1);
      //wait_ready();
      ADS1298_Send_CMD_One(RDATA);
}

uchar     spi_receive(void)
{
  while(UTXIFG0 & IFG1==0);
  U0TXBUF = 0xff;
  while(UTXIFG0 & IFG1==0);
  return U0RXBUF;
}

uchar wait_ready (void)
{
        ADS1298_CS0;
uchar res;
        delay_us(10);
//Timer2 = 250;
//spi_receive();
do
           res = spi_receive();
while (res == 0xFF); //&& Timer2);
        ADS1298_CS1;
        return res;
}
这是部分程序,求用过的大神解答!

网友:
void     ADS1298_Send_CMD_One(uchar cmd)
{
    while (!(U0TCTL & TXEPT));
    U0TXBUF = cmd;
    while(UTXIFG0 & IFG1==0);
}
void     ADS1298_Send_CMD_Muti(uchar cmd,uchar len,uchar dat[])
{
    ADS1298_CS0;
    uchar i;
    ADS1298_Send_CMD_One(cmd);
    ADS1298_Send_CMD_One(len-1);
    for(i=0;i    {
        ADS1298_Send_CMD_One(dat[i]);
    }
    ADS1298_CS1;
}